焊缝的尺寸及长度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公式?

楼主(2013-01-03):
请问有哪位大虾或社友有过设计焊缝的类似经验。

我还在做有关机架的工程图 在检查3d的时候考虑到焊缝的尺寸和长度的问题,同事告诉我说一般都用连续焊接,特殊情况用间断焊接,关于尺寸只是说焊缝高度小于两个实体中较宽实体的厚度,最大不超过15mm,但是我想问问哪位大侠能够凭借经验提供一个经验公式以粗略的估计焊缝的尺寸,另外还请问如果有做过尺寸验证的有没有简便的方法能够估记焊缝的支撑性能的。

提前谢谢了。我有一份法语的举例,需要的话可以交流下。

网友A:
焊缝设计是很严谨的,在主要的受力部位需要进行核算,抗剪和抗拉的焊缝不一样,你所说的仅是角焊缝的常规要求,还有别的焊接方式,最好看看焊接技术方面的资料为好,另外,采用断续焊接主要是减少焊接变形,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需要焊接,有时搞不好反而画蛇添脚。焊接后的应力也需要采取技术手段消除,不然后续的加工精度就受到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缝设计是很严谨的,在主要的受力部位需要进行核算,抗剪和抗拉的焊缝不一样,你所说的仅是角焊缝的常规要 ...

非常感谢 如果不是你的答复我也不能确认到底要针对哪方面进行了解 我也是刚进到专用机床这个行业 是个新手 刚走上工作岗位 对于研发人员来说广阔的知识面和见识确实需要不断的积累
这个机架其实是在老的设计人员的工程图上重新建模然后修改的,最后翻新工程图的时候才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除了了解相关的知识外我觉得搞与此类结构类似的研发工作的部门可能都会有自己内部的一些经验总结,真正是为什么这样设计 到底是用凸焊还是凹焊在solidworks里面就是简单的一点 不过道理很少考虑到为什么这样。另外一方面就是考虑到研发成本的问题 对有项目期限的研发工作来说并不是所有的验算都能涉及到 最后还是多积累多总结多运用吧 再次感谢

网友(2013-02-04):
非常感谢 如果不是你的答复我也不能确认到底要针对哪方面进行了解 我也是刚进到专用机床这个行业 是个新手 刚走上工作岗位 对于研发人员来说广阔的知识面和见识确实需要不断的积累
这个机架其实是在老的设计人员的工程图上重新建模然后修改的,最后翻新工程图的时候才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除了了解相关的知识外我觉得搞与此类结构类似的研发工作的部门可能都会有自己内部的一些经验总结,真正是为什么这样设计 到底是用凸焊还是凹焊在solidworks里面就是简单的一点 不过道理很少考虑到为什么这样。另外一方面就是考虑到研发成本的问题 对有项目期限的研发工作来说并不是所有的验算都能涉及到 最后还是多积累多总结多运用吧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