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CAD打开时出现了乱码这么办?

楼主(2013-01-03):
人家发过来的,打开了就成了圆圈里的那样了

网友:
那应该是韩语吧!!人家应该本来的图纸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好像不是乱码啊

网友:
别人用的字体和你电脑CAD上默认的字体不一样,你在打开的时候是不是有弹出对话框(有好多字体,你在那里需要改一下字体),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图用的字体和你电脑上CAD上默认的字体不一致,在你打开的时候应该有弹出对话框,在对话框那里需要把字体改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乱码,而且真是出现了乱码,不要保存,重新打开,注意选择提示的替代字形

网友:
应该是英语和韩国语!不像乱码。

网友:
试一下这个字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