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钢材料以及加工技术要求,请教

楼主(2013-01-03):
如图所示,
圆钢直径5mm,长度约300mm,用于固定一个3kg重物的底座,避免使底座晃动。
请问,使用什么材料的圆钢,能满足该简单的使用要求?Q235A?还是45#?
出图时,技术要求有哪些?(表面处理防锈方式)
目前车间用的是进口的,表面是亚光灰色。可以肯定不是渡白锌彩锌,是不是渡镍或者渡烙?

网友:
45会好一点,电镀一下吧

楼主:
想问一下。。我要向电镀加工厂提供什么要求呢?也就是好像加工机械零件那样也要提出粗造度。。长度。。之类的要求。。
电镀的话。。要提供什么参数给加工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我要向电镀加工厂提供什么要求呢?也就是好像加工机械零件那样也要提出粗造度。。长度。。之类 ...

估计你这个要求也不是太高,一般加工能满足了!表面处理看你用在什么环境下了?给个厚度!

网友A:
直接用5mm的不锈钢丝弯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5mm的不锈钢丝弯制!

表面处理呢?肯定要防锈处理的吧?

网友(点评):
不锈钢啊!不需要表面处理啊!314就好啊,比较软点,如果你考虑防腐。316啊!如你硬要做好看一点,遮盖划痕等缺陷,在表面镀一层环保镀层就可啊,很薄的,只有是灰色的,现在进口的不朽钢件,标准钢件都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表面处理呢?肯定要防锈处理的吧?

恩,车间目前的就是进口的,表面是浅灰色的.看不见划痕。请教您说的环保渡层是什么?渡镍吗?厚度多少合适?
非常感谢!
另外,若将此件出CAD图,折弯的半径是否要标注?还是只需标注折弯角度要求90度?

网友(点评):
当然要标注:用你画的三维图和实物投影一下,取整数,一般都不会错的

网友B:
需标注折弯半径,直段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标注折弯半径,直段长度

我的理解是
折弯角度一定,要弯成相互垂直的90度。
折弯半径就没得选,也是唯一确定的了啊。
对吗?

网友(点评):
当然不是,好比倒角:R10和R5外观就不一样,但是倒完之后两边依然90°,这个倒角你可以拿样品在你电脑上三维图比一比,差不多就行,一般取整数

网友(点评):
当然不是,好比倒角:R10和R5外观就不一样,但是倒完之后两边依然90°,这个倒角你可以拿样品在你电脑上三维图比一比,差不多就行,一般取整数

网友(点评):
当然不是,好比倒角:R10和R5外观上就有很大差别,你要没法测,就拿样品和你电脑上三维图比比,投影差不多就行,一般取整数,这个一般不会影响你出货,除非倒角会影响安装空间什么的

楼主:
Any body here can help me?

网友(2014-06-28):
这个我看看还行,帮不上忙你们能帮我看看圆钢能滚压梯形或M型丝扣6螺距25或30的能加工到多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