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移装载机选型简便方法

楼主(2013-01-03):
滑移装载机选型简便方法
          很高兴论坛里越来越多的朋友对滑移装载机感兴趣,希望滑移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多安全便利,提高工作效率。价格方面不用在论坛里面问了,这是商业机密,不适合在公共场合说的。在此我作从为业内人士介绍一些简单的技术选型方法,以资抛砖引玉。
      选滑移其实是表达自己的需求,一切以实际需求作为出发点。当然先搞懂自己要什么了就可以参照我下面讲的内容了。技术选型要会看技术参数图表,下图是滑移的参数图表作为分析说明。不过一般没有所有参数都理想的机器,是综合优选,是矛盾而统一的。根据侧重点不同而稍有差别。
A      最大操作高度:一般重要。因铲斗选配大小而异,一般使用情况下注意操作别碰着楼顶或高压线等就行了。要是B一样,A大必然H小。
B      铲斗销高度:很重要。机器的铲斗可以更换,但是销轴高度是难以变化的,反应了机器真实的举升能力。一般大一点好。
C      司机室顶高度:较重要。滑移可以进入低矮的环境中工作就是靠个小,一般矮一点好。
D      铲斗水平时最大高度:较重要。一般D反应了真正高卸能力,低于D的卡车仓就可以进行装料进去。一般高一点好。
E       不带附件时的长度:较重要。滑移核心能力是可以在狭窄的空间转向,所以E越小越好。
F       带标准铲斗的长度:较重要,同上。
G      最大高度时卸载角:较重要。GJH是矛盾的。真正反应优势的是B
H      卸载高度:同上。
J       卸载距离:重要。同上。如果B相同,铲斗截面长度决定了HJ
K       铲斗地面翻转角。不常用。
L       铲斗最高时翻转角。不常用。
M     轴距:重要。轴距短功稳定性、舒适性差;轴距长稳定性、舒适性好。越大越好。
P       离地间隙:重要。间距越大通过障碍的能力越强。越大越好。
Q      离去角:较重要,越大越好。有利于上下货车、爬坡等。越大越好。
R      不带附件时前转弯半径:较重要。机器的原始参数,反了机器的潜在本质。越小越好。
S       前转弯半径:一般。机器的原始参数,反了机器的潜在本质。越小越好。
T       后转弯半径:同上。
U      尾部长度:同上。
V      两轮中心距离:重要。机器的轮中心距离决定了机器的宽度通过能力。在狭窄环境中越小越好。
W     铲斗宽度:一般。该参数根据需要选择,一般是可选的。但是铲斗宽度尽量宽过轮胎,以保护轮胎不被扎伤等情况。

机器的外在尺寸看完我们讲机器配置。
1.           发动机选型:目前国际上有两家配滑移装载机比较成功的品牌第一是久保田,第二是菲亚特、其次还有强鹿、帕金斯,洋马、道依茨、康明斯等。国产发动机也有配,但是应用量不多。
2.           液压件选型:滑移液压件配置主要区别是操作舒适度的区别。舒适度取决于行走大泵的配置。根据大泵配置分为4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是机械直接排量控制大泵、机械伺服控制大泵、液压先导排量控制大泵、电控先导排量控制大泵。大泵越高级成本越高。相应售价也是不同的。
3.           性能参数:国内部分厂家甚至国外厂家到中国后也出现了虚标参数的情况。为了保险起见,选定几个进口品牌在其母语网站下载技术参数进行分析。选择国内品牌可以用多款国外品牌技术参数作为基准进行对比。例如相同功率发动机,机器装载量明显高于国外多个品牌装载量则说明可能有水分。
4.           功重比分析:发动机功率除以机器自重,数据越大表示动力输出能力约高。相同发动机功率,机器越重说明肥胖消耗了自身的能量,对外输出就少了。
5.           维护保养:一般驾驶室后翻比前翻容易保养维修,前翻要举动臂,万一启动不了就不好举起动臂翻开驾驶室检修了。后翻不用举升动臂就能翻开驾驶室检修。另外就是滤芯、机油等更换保养的便捷性要检查。
6.           快换接口通用:滑移除了转向半径小外就是功能多。国际通用的快换接口能够自制或行配置很多属具,更换快捷方便。如果接口不通用会造成很多功能扩展方面的麻烦。另外电气接口及控制开关也必不可少,最好跟属具油口做在一起。滑移装载机另外一个最大特点是功能属具多,属具的流量大小对机器性能夸张有影响,要是有的属具多样一般越大越好。还可以选配大流量,永远超大需求的属具,比如铣刨器等。大流量一般是在出厂前做好,一般厂家的机器现场改装难度不小,也有厂家机器考虑了接口,可以现场改装大流量。
    先写这些吧,后续再补充,希望帖子能帮大大家,别过早沉下去。甲友们要是有什么疑问回帖给我,我会尽快回复的。也请高手补充指正。多谢了哦。

网友:
很专业啊,顶一下,我不是在这个行业的

网友:
很好 很实用!  大侠最好再能普及一下滑移的液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