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配合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3-01-03):
平时用间隙和过盈比较多,过渡一般什么场合用?用的不多吧

网友:
你只要知道过盈配合达到的什么效果,你随处都可以观察。

网友:
箱体的定位销与孔用过渡配合吧!

网友A:
过渡配合在拆卸后,大多数情况下零件表面不会损坏。但是过盈配合拆卸后,一般都会将配合面损坏掉。

网友:
什么叫做过度配合呀??配合不是很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渡配合在拆卸后,大多数情况下零件表面不会损坏。但是过盈配合拆卸后,一般都会将配合面损坏掉。

可以这样理解吗,过渡配合可以拆卸使用,过盈配合一般不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