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中怎么输入孔深度符号?

楼主(2013-01-03):
大家好,如题,就是一横加一个向下的箭头,我没找到就画了一个,各位是怎么弄的,可以直接输入吗?

网友:
可以用多段线来画。

网友:
装个第三方软件就行了,例如天河cad) G' ~9 j; A0 X& K. g

网友:
直接指引线标出来写一下不是挺方便的吗?二维是没有那种深度的符号吧,我在用solid edge三维出工程图的时候有这类符号,不过好多符号让加工师傅看不一定看得懂,不如直接写来的实际!

网友(点评):
有道理,直接写“2-M8深16“更直接。

网友:
我也是直接写出来的,如钻深多少,攻深多少!!!

网友(点评):
是的,直接更方便

网友:
一般用文字表达清晰,易懂。如果一定要标箭头,可以做成块,应用块也很方便的

网友:
直接写比较好,即使说标符号能显得出图纸比较专业

网友:
第一次做时麻烦点创建一个块,保存着,以后就直接插入就好了。

网友:
这些符号在INVENTOR工程图中很容易,有这些功能。这些符号在国家标准中都有的。

网友(点评):
是啊,但是这个软件我没用过,找时间看看。

网友:
AutoCAD2010是这样的,先双击要修改的文字,使其成为可编辑状态,就是有一个竖直的光标即可。然后选择字体gdt,再在光标位置右键单击,选择符号-其他,出来一个字符映射表的对话框,然后选择下拉列表中的GDT,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符号都可以使用。包括沉孔,孔深.....可惜我这里没法截图发出来,电脑加密了的

网友(点评):
学习了,谢谢,以前都是手工画的,做成块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