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原理,请教

楼主(2013-01-03):
如果a、b、c、d四人拥有对讲耳机,那么a想和b通话该怎么做,并且a和b通话时,c和d为什么接收不到?顺便问一下对讲机原理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系统我不知道,我就说无线电对讲机。如果你a要专门对b说话,就发送b的选呼码和自己的码过去,一般是一组DTMF双音频信号。b接到这个码机器被激活,就有声音。c和d收到码,不是叫自己,就不激活,没声音。坐出租车注意听,有的时候能听到。

网友:
不在一个频道段 所以听不到 在一个频道段 就可以听到和相互通话

网友:
这个跟频道没有关系的吧? 无间道上看的

网友:
我們工廠內部就這麼用,一般管理跟高階管理雖然用同一頻道,但一般管理所有都聽得到,也能相互對話,高階對話一般管理是聽不到,這些可由賣對講機的廠家直接設內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