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绘制法兰,请教叔叔~~

楼主(2013-01-03):
SW用“斜接法兰”命令绘制罩壳。。。
两块法兰过渡处怎么光滑连接起来呢?
(也就是说,整个罩壳,槽子应该是封闭的才好)
  求大叔指点小女子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用焊接,但我以前试的时候没成功

网友A:
看附件照片  是不是那样的?

网友(点评):
滴啊!~这个是用神马命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附件照片  是不是那样的?

用焊接的边角,也在钣金命令里面 ,如果看不到 ,在自定义菜单里把他选上

网友:
大叔来啦(☆_☆)。。。。哈哈。哎呀忘记带大招了。大叔也在学SW

网友(点评):
到点了,该回院了吃药了。

网友: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风大侠果然风趣,,,,,真的无处不在啊,,,,,,

网友(点评):
这个疯子又跑出来了。

网友(点评):
扫街~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我有这么帅吗?

网友:
能不能发一些SW的做图步骤啊,再附上图,或直接传一个做好的SW软件上来

网友(2013-12-04):
可以用闭合角啊

网友:
去看看自带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