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这个特征怎么做?

楼主(2013-01-03):
在一块板子上,我要沿着蓝颜色的线割一个口子出来
,然后将这一块向上折叠,该怎么做呢?

关键是第一步哦!!怎么割开

网友:
不是这样做的吧,这模型可以先切出一道U形槽口出来,然后划条直线用折弯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这些指令在 solidwoks 自带的 指导教程中都有,
跟着钣金模块的操作就行

网友:
这种特征多不多?多的话做个冲模,从TOOLBOX里直接调用是最快的了

网友(2013-02-04):
可以自己做成形工具的

网友:
首先将该件作钣金件处理,然后使用成型工具一次成型。

网友(点评):
这样做是正道!

网友:
自己画一个凸模图形,在钣金里面直接生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