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虚数j的转化问题

楼主(2013-01-03):
小弟不才自学电,为什么那个j放到极坐标型里就加了个90°。是把实轴和虚轴互相调换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根据三角函数这个也能解出来.是不是如果分母为j,即1/j的话,角度里就要减90°呢?

觉得有点混乱,望高手指点捋顺一下!

网友A:
把式子用三角形式表示就会发现:乘一个J之后幅角增大了9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J可以看做1*J,1是实轴的单位长度,J是虚轴的单位长度,两者刚好差90°,所以J可以看做1逆时针旋转90度(即乘了一个J)。

1/j=-j  那么就是顺时针转90°

网友:
电工学 电子学    教材上都有  不会 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式子用三角形式表示就会发现:乘一个J之后幅角增大了9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J可以看做1*J,1是实轴 ...

谢谢您耐心详尽的解答,大概了解了,反正是记住了。
不过“两者刚好差90°,所以J可以看做1逆时针旋转90度”这句话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为什么有差角度就要旋转呢?
为什么是逆时针呢?
哈哈,吹毛求疵,勿见怪哈。其实解决这种白痴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也找答案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耐心详尽的解答,大概了解了,反正是记住了。
不过“两者刚好差90°,所以J可以看做1逆时针旋转90 ...

我的意思是1和j差了90度,而幅值相同,就可以把j看做是1旋转90度得到的(这里把1和j都看做了一个向量)。从方向上看,坐标系中将逆时针旋转定义为角度增大,所以j的幅角比1大90度,所以从1到j自然是逆时针旋转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1和j差了90度,而幅值相同,就可以把j看做是1旋转90度得到的(这里把1和j都看做了一个向量)。 ...

谢谢大侠,懂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