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32的45号钢,经过镦粗和锻打过程,产品开裂

楼主(2013-01-03):
直径32的45号钢,经过镦粗和锻打过程,产品开裂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锻打温度不够吗?谁有具体标准?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造成开裂的原因有很多啦,材料本身裂纹啊,你的锻打的高径比是否合适啊,预热的温度是否合适和完全渗透啊,有没有过热或过烧现象啊,下料的端面是否有毛刺啊,锻打前表面氧化皮有没有处理干净啊,再就是请问你是自由锻还是模锻?是开式还是闭式的?还有模锻的话,上多大压力机?锻打几次啊?哎哟,原因多着呢?要一一排除,找本锻造工艺书看看,小弟只搞了锻造工艺一年多点,就撤了,转行了,说的不到之处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成开裂的原因有很多啦,材料本身裂纹啊,你的锻打的高径比是否合适啊,预热的温度是否合适和完全渗透啊, ...

啊。我对热锻的工艺完全不懂啊,如果,加热过一次的料,又加热锻打一次,是否合适?
1.看材料本身是否有炼金缺陷,
2.材料本身是否有飞边。
3.就是你说的温度过高,
  应该算是,模锻吧,就是先镦粗,然后上下模具冲一个轴形出来。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自由锻吧,只是简单的模型

网友:
你的料有问题,我用22锻成50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