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封口处的发热丝一般是怎么固定?

楼主(2013-01-03):
想请教下各位机油们,你们在包装封口处的发热丝一般是怎么固定呢?扁发热丝有哪些固定方式呢?

网友:
一端固定,另一端用拉簧。

网友(点评):
嗯,以前我们是两端都用弹簧拉的,顾客说那更换不好搞,不知道版主有何好结构没

网友:
这要看你的空间,有很多快速的方式,注意一点就是要保证接触好。

网友(点评):
当然都希望结构紧凑,方便更换啦,有很多方式吗?版主共享下!!!感激不尽啊

楼主:
怎么木动静

网友A:
不废话,直接上图 ,看懂多少,全凭自己,勿多问

网友(点评):
这个不错!我就问一个问题啊,两头那个圆弧顶在变发热丝的那个是什么呢,弹簧?

网友(2013-02-02):
引用 网友A:
不废话,直接上图 ,看懂多少,全凭自己,勿多问

圆弧当然是发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