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两块长铁板同时相反运动的快速加紧和松开?

楼主(2013-01-03):
求助,怎么实现两块长铁板同时相反运动的快速加紧和松开,各位大哥谁有什么好方法没?

小方块代表物体。

我试过在铁板两端打孔用两根导杆(导杆长度为350mm)做导轨,中间使用一根丝杠进行传动,但是不行,只要丝杠的力一偏就铁板就和导杆卡住了,这要该怎么改?或者是不是还有别的好方法?

                                ··········小弟在这里多谢各位高人的指点了

网友A:
齿轮结构试试看?

网友B:
1,选择合适的导向杆间距;2,增大导向长度;3,增加活动块与板之间的刚度

网友C:
运动距离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动距离多大?

导杆长度为3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结构试试看?

齿轮的结构我想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选择合适的导向杆间距;2,增大导向长度;3,增加活动块与板之间的刚度

1,如何确定导向杆的间距?

2、导向长度是指的铁板与导杆在轴向上的长度吗?

3、活动块是指的丝杠螺母吗?说的是丝杠螺母与铁板之间的刚度吗?

网友D:
要加导向  不然别看定会卡死

网友(点评):
导向?这个导向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弄?

网友:
用双向气缸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加导向  不然别看定会卡死

导向?这个导向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弄?

网友(点评):
应该是你说的导杆,间隙大点,受力均匀点

网友D:
见过注塑模吗   和上面的导柱一样
增加导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如何确定导向杆的间距?

2、导向长度是指的铁板与导杆在轴向上的长度吗?

你没有做导向块?你可以看下机床上面的导向装置。1;导向长度就是滑块与滑轨的配合长度;2,增大连接刚度是为了消除不必要的力,;3,合适的间距是和导向杆直径和导向块长度相对应的,至今我还没查到具体的规范(是个人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做导向块?你可以看下机床上面的导向装置。1;导向长度就是滑块与滑轨的配合长度;2,增大连接刚度 ...

嗯 一说机床 我明白了,不过这个导向长度是不是和导杆间距还有导杆与滑块之间的配合精度有关系?有公式吗?或者是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参考?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过注塑模吗   和上面的导柱一样
增加导向

嗯 我见过压铸机的磨具,这个导柱和孔之间的配合要精度吗?

网友:
参见平口钳结构。

呵呵,想简单的话,你的两块长铁板在运动方向适当增加导向长度就可以了,当然导向部位的配合也是要一定精度的。

网友(点评):
谢谢 我找下看看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一说机床 我明白了,不过这个导向长度是不是和导杆间距还有导杆与滑块之间的配合精度有关系?有公式吗 ...

精度肯定要的,一般我选择的是H6/h7,表面光洁度1.6,要求快速的话选择滑轨滑块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肯定要的,一般我选择的是H6/h7,表面光洁度1.6,要求快速的话选择滑轨滑块好些。

嗯 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
精度要求根据你的机构要求
   哥们  我还有个好方法   刚刚想到的
在两板之间加(筑龙贝斯)  学名是直线轴承     这个觉得可以    然后选择直线轴承的内径
加导柱   这些有标准间   米思米  盘起 上面都有   可以试试

网友:
增加导向柱

网友:
你看看四角加线性轴承,再在中心位置加设动力装置,一般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