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友刀具使用求助

楼主(2013-01-03):
公司决定改用 SUMITOMO ELECTRIC住友的钻头 ,直径8.6, 型号是MDS086SK-ACZ70  ,主要适用加工什么材质的零件?

网友:
查下住友的刀具样本,或者问下供应商。

网友(点评):
为了和WALTER 刀具做个比较的。暂时没有此样本。

网友(点评):
钢50~130,0.2~0.35 不锈钢15~70,0.1~0.2 铸铁50~110,0.2~0.35

网友:
软钢            ◎
一般钢         ◎
45HRC         O
不锈钢
灰口铸铁      O
球墨铸铁      O

网友(点评):
谢谢。不知道能不能替代WALTER 的钻头刀具》?

网友:
通用化设计, 貌似什么一般材料都可以干,呵呵。

网友(点评):
这次预算600万的刀具 ,现在如果全部用WALTER的话,预算要990万,伤不起,老外说要消减。

网友:
在选型无误的情况下,WALTER的钻头肯定要好些。但是估计你是做项目,所以优先肯定是只要把活干出来,那么肯定日系的价格便宜些。后续批量生产让WALTER什么的来攻吧。

网友:
这么大单子~可以搞一个供应商竞标,主要型号做非标效果好一些。用过OSG的钻头没?

网友(点评):
目前我们 刀具主要是用WALTER的,包括镗刀,立铣刀,整体合金钻头,U 钻,丝锥是用 EMUGE 的。

网友(点评):
现金牛企业~~~用的都是好东西~

网友:
MDS086SK-ACZ70
MDS 分类记号 整体式钻头,刃径与柄径一致
086 直径
SK 适合加工铸铁 软钢 一般钢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下,8.5的钻头一共打了320个孔。 住友的打了240个左右 钻头刃口开始磨损,铁屑温度上升明显,WALTER 的刀具基本没动。

网友(点评):
不知道钻头选型对不对,你们加工的材料是什么?孔深?加工参数多少?

网友(点评):
既然说了,那就多说些吧,什么材料,孔深多少,切削参数多少,冷却方式等等。

网友(点评):
这个数量有点少,MDS的以前用的加工铸铁怎么也要干1000左右,当然我们用的比较狠,用过的边角磨损的有2mm左右的宽度

楼主:
加工材料是 16Mn 的  加工参数 S=2261 Vc=61  F=0.177/r  加工孔深20MM  冷却方式都是外冷,钻头没有内冷。不知道对不对 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点评):
感觉线速度和进给低了,是不是钻尖部位磨损而外刃还算可以?

网友(点评):
16Mn韧性好、比较黏,加工时散热不好。个人觉得用住友那款钻头不太合适。如果让我推荐的话,追求价格优势的话用高速钢钻头,追求效率的话就用带内冷的硬质合金钻头。

楼主:
看来两位社友对 加工和刀具都比较有研究,磨损主要在整个刃口上,仔细比对刃口,住友钻头刃口已经开始发白。显微镜下成圆弧状了。

楼主:
把刀用好  钢50~130,0.2~0.35 不锈钢15~70,0.1~0.2 铸铁50~110,0.2~0.35  发表于 昨天 10:00
你给的参数我比对下来应该差不多啊。在范围内。这个参数是MAZAK 机器自己给的。看看差不多,我没做修改。真要我用的话转速在3000 进给在500-550左右。

网友(点评):
参数要结合刀具失效形式,不知道你的钻头的磨损形式如何。你的孔在3倍直径以内,外冷影响不是很大。含钴高速钢钻头一般用在比较深的孔上面。再说批量生产的话这两个的效率没法比。

楼主:
1987的说法跟我原来是想的一样,最求成本就用 HSSCo 的钻头。

网友(点评):
别忽视了时间成本,那是很大的一块隐性成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两位社友对 加工和刀具都比较有研究,磨损主要在整个刃口上,仔细比对刃口,住友钻头刃口已经开始发白。 ...

16Mn材料比较软比较黏,加工性能上跟不锈钢有些类似,主要是加工时散热不好,钻尖温度高自然容易磨损,涂层磨掉了露出母材。你用的住友的通用型钻头干这个料不太合适。跟钻头的前角、后角、铲背、螺旋角等要素都有关系。应该是前角不锋利、后角又比较小。具体的没有检测也不敢下定论。
我的意见还是要么你就试试不锈钢专用型高速钢钻头,要么就试试带内冷的粉末高速钢钻头和带内冷的硬质合金钻头。
如果设备带内冷的话,最推荐带内冷的粉末高速钢钻头,性价比和效率都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Mn材料比较软比较黏,加工性能上跟不锈钢有些类似,主要是加工时散热不好,钻尖温度高自然容易磨损,涂 ...

粉末冶金高速钢的钻头切削速度一般只有硬质合金的1/3~1/4吧。

网友(点评):
NACHI的便宜,价格上比不了~质量上肯定OSG能好一点。要是精度要求不太严的话,还是选NACHI的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粉末冶金高速钢的钻头切削速度一般只有硬质合金的1/3~1/4吧。

分材料吧,基本上是1/2~1/4之间。

网友(点评):
日系的高速钢钻头NACHI的跟OSG比怎样?

网友(点评):
当然是osg。钻头-铣刀都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