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问题,请大侠们指点

楼主(2013-01-03):
比如我现在的的sw工程图是A2的, 但是打印机只能打A4的,  有什么办法在打印的时候,把A2分成4份A4规格打印出来,  然后我就可以粘起来看了...

网友:
分成四部分打印 或者截屏

网友(点评):
每次截屏位置、大小很难保证一样...

网友:
截屏打印  SW本身貌似不能实现分4块打印

网友(点评):
截屏打印 的话,每次截屏的缩放的大小和位置弄不准.... 有没什么插件能实现的

网友:
好像有打印设置,sw内没有打印设置吗?把纸张设置成A4的。 proe里面就有打印设置啊

网友(点评):
把纸张设置成A4,那是直接把A2整张打印成一张A4纸... 看不清的

网友A:
直接在打印机的打印设置里 设置为分页打印(三星的是叫“海报打印”) 试试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平常也是用这种方法打印大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打印机的打印设置里 设置为分页打印(三星的是叫“海报打印”) 试试

我的惠普打印机  没这选项...

网友:
名都叫错了。

这才是拼图打印,指的是把许多A4A3的图纸拼在一起,用来打印在A0图幅上,打印完了再裁剪开,适合那种有喷绘机的企业。像楼主这样,千千万万的小企业,没有喷绘机,只好小打印机的,各位的需求应该叫分割大图打印,制图软件上CAXA电子图板有这个功能,不过不叫分割大图,叫拼图(文不达意)。也有那种分割大图打印软件,不过适合于DWG文件。

网友:
绘图仪拼图打印和图纸分割打印是两回事,不能乱叫。如果乱叫,明明需要图纸分割打印,可查的是绘图仪拼图打印,结果就是南辕北辙。如果你查图纸分割,就会查到迈迪插件,对,它也这个功能,但如果死脑筋,你也找不到,这个功能放到了迈迪插件的的综合工具里,对,就是那个拼图打印工具,可以实现绘图仪拼图打印和图纸分割打印。在对话框中,如果选择连续排图,就是绘图仪拼图打印,如果选择固定幅面,就是图纸分割打印,那个图纸间距也是两种情况的,如果是连续排图,则图纸间距要小;如果是固定幅面,则图纸间距要大。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插件是免费的吗,这个功能我常用,一般选择区域打印,不太方便

网友(点评):
这个拼图打印工具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就是使用时弹出个广告。

楼主:
谢谢扫街大侠

网友:
可以选择打印选项的:当前荧屏'/“选择”,设置好A4纸张和比例 分四个部分来打印就行了

网友:
能不能转成DWG文档,在CAD中可以分四份选择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