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磨外圆刀

楼主(2013-01-03):
45钢直径24mm车的外圆单边4mm,这个外圆刀的卷屑曹就是磨不好。请会磨的师傅教我下,最好能详细。谢谢!

网友:
把砂轮修整平整,修整圆弧,最好是你需要的圆弧。
 然后,你就可以磨了,没有好砂轮,也不好谈什么角度和尺寸。
  圆弧根据粗、精车,加工参数选择。角度和参数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不能一个版本全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