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产品如何测量其尺寸?

楼主(2013-01-03):
各位,我们单位购买一批磁性产品(磁钢)需要测量其内外圆大小尺寸,可用卡尺测量刚一接触就吸上了,并且将磁钢磕掉一块(材料很脆),后边的产品就没敢再测,现求教大家有什么其他量具量仪可以测量。谢谢了!

网友A:
塑料卡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卡尺

您好,此类卡尺精度如何!

网友(点评):
阁下肯定不清楚磁铁的一般公差会有多大。

网友(点评):
这个没用。我用过

网友B:
一般来说,磁铁产品,几何尺寸检测,要在充磁前进行。充磁后,非常难搞。是个课题。。。 。。。

楼主:
磁铁的公差我的确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的磁性产品的公差为0.05mm(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磁铁产品,几何尺寸检测,要在充磁前进行。充磁后,非常难搞。是个课题。。。 。。。

这个产品是外购件,我们购置回来后需要复验其尺寸。的确很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是外购件,我们购置回来后需要复验其尺寸。的确很头疼。

如果不是特殊尺寸的话, 目前工厂保证+/- 0,05 的公差都没问题。你可以跟工厂要报告,并要求工厂保证不良比例不大于。。。确实需要全检的话,要到工厂去做。或者你买一台充磁机,检验后,自己充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磁铁的公差我的确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的磁性产品的公差为0.05mm(正负)。

你们是做磁钢的还是电机,还是做喇叭的?

网友(点评):
我们从厂家直接采购现成的磁钢产品用于别的产品的二次开发,与磁钢配合的尺寸是后加工的配制尺寸,所以要求磁钢内外径测量准确才可加工与之相配合件。

网友:
用铜材做个测量装置,链接在数显卡尺或百分表上

网友:
如果常常测量这种东西的话建议买台三维影像投影仪

网友D:
你的这个问题我们碰到过且都有解决,解决方法:
       1.影像测量仪可以解决,并功能强大,但要求产品不可以很大,成本较高。
        2.气动量仪,功能较影像测量仪少,且要定做非钢的测头,但也可以测量较大工件,且检测成本低。
        以上两种方法都不受磁力影响,且不伤害产品,我是做这个的,有时间可以来电话一起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量大并且全检的话还是用CCD影像检测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问题我们碰到过且都有解决,解决方法:
       1.影像测量仪可以解决,并功能强大,但要求产品不可 ...

1、我们的产品量不大,一年能做几十台;
2、我们采用精密影像测量仪测过,精度不高,原因是磁钢高度较好(有50mm长),影像测量在Z轴误差较大,故测量准确度不高;
3、气动量仪专做测头的话成本较好(没有现成的启动量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做磁钢的还是电机,还是做喇叭的?

还有个办法就是问你采购磁钢的供应商要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们的产品量不大,一年能做几十台;
2、我们采用精密影像测量仪测过,精度不高,原因是磁钢高度较好 ...

问一下你的供应商用什么检测,
铝合金的卡尺怎么样,或者碳纤维的。。。我们有售。。。但材料使用铝合金或碳纤维一般是为了重量,所以一般都是比较大尺寸的用,比如3米卡尺,不知道你的零件尺寸多大,我可以去咨询咨询我们的供应商有没有小尺寸的,我们的是瑞士进口产品,可能较贵。

网友:
还有三爪内径千分尺,有测力的,所以不会受磁性吸引的影像,但是磕碰那就得注意咯

网友:
我们还有小型测量台,可带小型工作台,为了防止磁性影响可以自制工作台,做成其他材质的,精度都是千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我们的产品量不大,一年能做几十台;
2、我们采用精密影像测量仪测过,精度不高,原因是磁钢高度较好 ...

有铝合金的卡尺,测量范围在300以上,1500以上是钛合金的,我们公司可以根据你们的产品需要提供测量方案,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zhangjiancai@dantsin.cn

网友:
个人认为实在不好测量,可以通常使用的逆向构建一样。1.量大的话就用3D白光扫描  2.量不大的话 可以使用快速树脂成型,脱模后直接测量树脂的尺寸即可//

网友:
做个不锈钢的量具,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们的产品量不大,一年能做几十台;
2、我们采用精密影像测量仪测过,精度不高,原因是磁钢高度较好 ...

你好,
      1.好的影像测高的理论精度可以保证在0.5条,实测误差在1条左右,你的产品要求应该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吧,
      2.气动量仪整套含定做的专用测头也才几千块钱就可以买到。

网友:
可以用不锈钢材料制作通规和止规进行测量,否则只能在充磁前检测

网友:
可以用不锈钢材料制作通规和止规进行测量,以我们的经验磁性材料如果是充磁后安装间隙应该稍大一点,如果是装配后充磁间隙可以小一点,否则装配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铝合金的卡尺,测量范围在300以上,1500以上是钛合金的,我们公司可以根据你们的产品需要提供测量方案, ...

您好我们的产品尺寸在150以内,如果您有铝合金材质的卡尺麻烦您给做个介绍或发个样本看看,贵点没问题就没精度不够,我们的产品主要应用与军工产品,所以精度必须满足。您可以发我邮箱:lxhulxhu@sina.com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看你的磁钢尺寸大小了,
零件批量大的话,内孔可以采用陶瓷材料的塞规,外圆采用大理石材料的比较仪座配陶瓷百分表平测头

网友(2013-05-05):
用读数显微镜,非接触测量。

网友(2013-09-14):
如果卡尺的精度够的话还是可以用卡尺,只是卡尺的材质需要 讲究下,附图有 镀钛的材料!不导磁
我有客户已经使用了,能够接受的 !

网友(2018-08-13):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20-07-11):
引用 楼主:
磁铁的公差我的确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的磁性产品的公差为0.05mm(正负)。

这个公差已经很大了,基本都能做到,我们一般出厂前都有检测报告,异形产品可以投影检测!

网友(2024-10-25):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三丰552-155 陶瓷测爪碳纤维卡尺最复合你的要求。

网友:
非接触式测量,或者定制非标检具用不锈钢做本体材料使用陶瓷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