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镗孔出现锥孔

楼主(2013-01-04):
大家好,现在我加工一个深度200mm左右,直径160的精镗孔。使用的三菱的一款硬质合金刀片。转速280,进给24。单边余量0.1mm,刀尖圆角0.4mm。孔的圆度很好,但是孔的外端比里面大0.006~0.007mm。刀具刚性没有问题,但是没有配重块,用的是丹得瑞的刀具。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初步怀疑是刀片热涨。

网友A:
能开冷却液最好了,还有就是刀具磨损,这个公差做的已经不错了。。。

网友:
我和你想的一样 是刀片热涨

网友B:
这种精度,已经是镗加工的极限了,要想更高,改变加工方式。
锥度的产生,可能是刀片正常磨损,如果热胀,应该是内大外小吧

网友:
这个精度很高了啊

网友C:
ap太小了,导致刀片异常磨损。0.4的刀尖不能这么小的ap的。

网友:
该用珩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冷却液最好了,还有就是刀具磨损,这个公差做的已经不错了。。。

这个没有冷却液,就是干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精度,已经是镗加工的极限了,要想更高,改变加工方式。
锥度的产生,可能是刀片正常磨损,如果热胀, ...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清楚,就是外小里大。
大侠能不能提供一种方案可以减小这个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太小了,导致刀片异常磨损。0.4的刀尖不能这么小的ap的。

余量很小,刀尖磨损的也不厉害。就是担心受力不好导致锥度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清楚,就是外小里大。
大侠能不能提供一种方案可以减小这个锥度

镗的话,没什么好方案,如果车,还可以用程序补偿
其它加工方式,可以珩磨,或者数控内孔磨,但都需要有设备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镗的话,没什么好方案,如果车,还可以用程序补偿
其它加工方式,可以珩磨,或者数控内孔磨,但都需要有 ...

这个我们以前用的CBN刀片,锥度比这个小,但是圆度不好
觉得可能是CBN不够锋利,径向受力不好
但是CBN热胀性好,所以不是锥孔
请问大侠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们以前用的CBN刀片,锥度比这个小,但是圆度不好
觉得可能是CBN不够锋利,径向受力不好
但是CBN热 ...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知道是否是内冷刀柄,加大冷却力度才是根本。
这么小的锥度,你是怎么量出来的?加工环境是否恒温?
如果真的要求这么高的精度,建议再加精加工工序,而不是镗来保证,因为太难保证了,将来换别人加工,非常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如果刚性好的话,可以用光刀。。。

网友:
已是极限,很难改善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知道是否是内冷刀柄,加大冷却力度才是根本。
这么小的锥度,你是怎么量出来的?加 ...

我们精加工都不用切削液
用RING GAGE 配合内径千分表测量
恒温室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精加工都不用切削液
用RING GAGE 配合内径千分表测量
恒温室加工

如果真的要求这么高的话,还是建议更改加工方法

网友:
换刀片试试。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我只是学习的!

网友:
精度高 乜没干过这样的孔    看看

网友:
0.006~0.007mm,不到1丝了,相当不错的活了。开冷却、没有就孔两头用黄油堵上,里面倒点机油。

网友:
你的图纸要求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