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形CAD怎么画

楼主(2013-01-04):
(图片)

网友:
用2010版之后 autocad画可以使用几何约束和尺寸驱动功能

网友:
楼主自己有没有画出来呢

网友:
用来练练cad还不错,很久没弄了

网友:
就一个尺寸,我只能用SW画出来,用cad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A:
cad不太好画,用三维软件约束画还行。

网友:
先画三角形和六边形,其它用三点画圆,三点选用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不太好画,用三维软件约束画还行。

用三维pro/E画的吗?希望指教详细步骤

网友(点评):
proe添加约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