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倒角怎么加工

楼主(2013-01-04):
如图,这是个管子,加工好长腰孔,腰孔半径R=7mm,上下都贯通,然后我想在长腰孔的内边,从剖视图上看,就是箭头所指的边倒上角,倒角距离和角度待定,就是个位置怎么倒角,我看到外国产品上这个位置是倒角的,但想不明白怎么加工的,猜想是铣削,那一定是很小的铣刀,要不然铣刀也到不了这个位置上。各位看看,这个长腰孔的内边,就是箭头指的位置,能倒角吗,能加工多大倒角。

网友:
用牙齿咬吧 兄台

网友(点评):
够不到啊,只能用舌头舔了

网友(点评):
楼主要不咬不到请 这位兄台帮忙

网友:
加工中心
雕铣床

补充内容 (2013-1-8 15:08):
刀具就倒角刀很多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加一把球头铣刀,一切OK,

网友(点评):
R倒角可以用球刀倒,C倒角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倒角很简单,用倒角刀完全可以程序完成,

网友(点评):
用类似燕尾槽铣刀可以倒两边 只是两圆弧位置的曲面处没倒过,感觉不好倒

网友:
直径小点的倒角刀就行了。

网友:
倒角刀有可以倒内侧的倒角,我买过一个,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现在倒角刀具做的多种多样,很容易加工
第二张图的就可以加工

网友(点评):
这倒提醒我了,是不是这样,铣刀可以从管子口那放进去,然后把刀杆从长腰孔那插进去,管子里安装,然后加工,加工完了再管子里拆卸,再分别拿出来。

网友(点评):
应该是加工中心,配小直径的倒角刀,编程从中心伸入,然后靠一边走全程,倒角完毕,再从中心退出。

网友:
就是台阶刀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最简单的曲面3D 倒角, 倒角刀选小点。

网友:
加工中心或雕刻机,用倒角刀搞定!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倒角问题,没必要机加工,找钳工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曲面3D 倒角, 倒角刀选小点。

谢谢大侠回复。
但仍无法解出曲面段的刀具轨迹。主要是刀具加入后Z向(主轴轴线方向)的进给不知道怎么表达,求大侠指点 谢谢!谢谢!

网友:
用刮刀手工倒角,就是倒角会小,只是去毛刺而已,如果倒角不要求很大的话,手工应该是最快和最方便的了

网友:
最重要的 一点 你没有说出来, 是在什么设备上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