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电工大侠:如何自制感应圈加热器

楼主(2013-01-04):
现有一Φ50XΦ30X200筒状工件,材料45#,想自制个感应圈对它加热是否可行,加热温度大概500度以下。现有电源情况:三相四线,额定电流100A,工频:50Hz,需要如何实现,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方案尽量简单、安全、可靠些,多谢了。呵呵。

网友A:
准备投入多少,是长期加热还是短时间加热,加热升温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投入多少,是长期加热还是短时间加热,加热升温速度怎么样。

1、投入自然是越低越好。

2、短时间加热。

3、加热温升速度暂且不考虑,时间长短暂时不太要紧。

谢谢,大侠有思路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升温速度关系到人民币,,,,,,,还是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温速度关系到人民币,,,,,,,还是考虑吧。

哦,那样的话,暂且10分钟升到300度左右,你看是否能实现,这个速度需要投入多少银子?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买成品呢?

网友:
{:soso__4914747811690946402_2:}2000左右,淘宝多得是,,,,,高频感应加热线圈订做,价格越高速度越快。

网友:
升温速度要快,这个不能慢慢磨。散热人家可一直在呢。你花的时间越长,浪费越大。另外,您这是在做什么啊?热处理?那你300度也太低了吧。还不如搁煤气灶上,还能上四五百呢。如果你是作一两件,不考虑效率问题,用电阻炉投资最少,为何一定要用感应加热呢?

网友B:
加热功率影响了你最终能达到的温度,散热我记得是温度差乘一个保温系数。对加热炉来说,当加热速度和散热速度相等的时候,温度就不再上升了。所以同样的保温条件下,想要达到的最高温度越高,加热功率必须要大。

网友(点评):
我说的只是对流散热,还不包括温度高了以后的辐射损失,所以上高温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功率影响了你最终能达到的温度,散热我记得是温度差乘一个保温系数。对加热炉来说,当加热速度和散热速 ...

好的,谢谢了,我再琢磨琢磨。

呵呵,电学知识还是不够用了。要去啃啃书本,找找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