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油液有气泡,请教

楼主(2013-01-04):
油泵工作后油箱马上有气泡,压机并没有工作,请各位指教

网友:
看看电机的转向。

网友A:
1。电机转向错误,改正之
2.吸油口有漏气现象,产生吸空。将吸油回路用脂涂一下看能不能消除。如果能消除,则吸油管道接头处漏了。
3.使用液压介质有问题,看一下静止一段时间有没有自动消泡。能自动消泡,则油没问题。
先按这个查一下。不行再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机转向错误,改正之
2.吸油口有漏气现象,产生吸空。将吸油回路用脂涂一下看能不能消除。如果能消除, ...

大牛
分析得很全面

网友:
检查下油位还在规定范围内吗?是否太低了些

楼主:
谢谢各位,是液压油的问题,换了油没有气泡了。

网友(2013-02-15):
油进水了

网友:
液压油容易产生气泡,百分之八十都是因为液压油腐化,导致各参数降低,造成的.个人建议先换油

网友:
油进水了,是白色的,泵入口那里没密封好吧,进空气了

网友:
液面低了,进油管漏气,回油管露出液面,泵轴油封进气。

网友:
保养的不够好。

网友:
学习了!!!!!!!!!!!!!!!  L0 o, t3 _1 V7 h$ L

网友(2015-10-08):
油箱内油量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