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装置,在调试的时候一直跑偏,请教

楼主(2013-01-04):
输送带的装置图 输送带宽1600 俩侧有导向筋 长度3670 在调试的时候输送带一直跑偏不好调整,

输送带的安装位置已校核没有什么大的误差,
那位师傅调过输送带求指导,如何调好输送带不跑偏

网友A:
校核整个机架不是平行四边形,传送带两侧边周长相同,没有扭皱,接下来就好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核整个机架不是平行四边形,传送带两侧边周长相同,没有扭皱,接下来就好调了。

机架测量过不是平行四边形,调试的时候皮带是有点扭曲了,调试出来的结果是皮带不跑偏,但是皮带运行方向的中心线与前后俩滚筒的中心线不垂直。

网友:
这个带有点宽,说说你的带速和载荷

基本上是调两辊平行的问题,没什么好办法,调呗

根据以前的工程实践经验,以下几个因素对跑偏影响比较大:
辊面和辊轴的同轴度
辊轴安装孔要平行,机架需要有一定的刚性来维持平行
皮带接头质量,是否连接时出现偏斜
辊面做成腰鼓形,中间直径大约要比两端直径大出2mm,均匀过渡,它有自回中能力,当然,需要输送带有一定的弹性,铁氟龙网带就不能这样做,它的做法比较特殊
托辊尽可能与主动辊平行,只要不是有明显的偏斜或者高速、重载,这个因素影响比较小

网友(点评):
楼上说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