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UNC OI系统如何设置面板钥匙锁住后依然可以修改刀长、刀补?

楼主(2013-01-04):
    现场有一台加工中心 在面板钥匙锁住后,是可以编辑刀补和刀长的,但是其它机器却不行,现在想把其它机台改得和第一台一样的功能,不知道是否有参数控制?
   神马修改 3202 3210 3211 3292 参数之类的大湿就不要来献丑了。
   因为现场员工乱改程序导致机台异常,但是又不能关闭刀长刀补功能,小弟在这求教了~~!
AUNC  OI  系统。

楼主:
帖子不能沉啊!  求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楼主问问题问得让人不舒服。
试下把3290参数的#7改成1,这样KEY只保护程序。
如果有特殊要求,那就修改PMC里对KEY1,KEY2,KEY3,KEY4的处理方式。其中,KEY1就是保护刀补的,前提是3290#7=0.

网友(点评):
现在问问题的是爷,回答问题的是孙子,回答的不好,还训你呢,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极是。愿大侠早日得道,那就笑看滚滚红尘了。

楼主:
  嗯,我中午看了梯形图,就是用的这个解决方法,3290 #1KEY选项改“1”就好了,不是#7,之前还找了那么久,这样班员以后就不能乱改加工参数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
可度娘说是#7啊,度娘也撒谎?什么世道。
要不查下参数手册吧,弄明白怎么数位数,FANUC规定,位参数从右往左数,01234567,共8位。
不然,有些参数改错了,麻烦很大的,不是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