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输出电压是dc5v的,怎么控制380v的电机通断啊?

楼主(2013-01-04):
问题如题,一时晕了脑,在淘宝上买了几个交流继电器(如图),货已经发出来了才知道控制端的电压竟然是380v的,真是无知者无畏啊,后再请教店主,他说380v的控制端也是只需要接两根线的,这个我就想不明白,220v就接两根线,怎么380v还是接两根线的呢?店主说即便是他卖的标称24v的交流继电器,这个控制的24v也是交流的。

现在想请教大家,想用dc5v来控制380v的电机,中间需要加什么元器件啊?如果控制电机正反转呢?

网友:
单片机控制吧?考虑下固态继电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有点麻烦了,搞不懂你怎么会用5V的电压做控制?你买的继电器的线圈电压用的是2个相电压,所以是380V的,现在需要加一个继电器来控制这个线圈的动作,这个继电器一般称为中间继电器,同样他也存在一个控制线圈,你可以选择线圈的工作电压,通常有交流220v和DC 24v,只是很少听到有5v中间继电器,即使有卖估计很少量。如此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你如何控制他?那么你再加装一个小型的继电器,这种继电器的线圈用5V电压的有很多型号可以选,你等于是用了2个继电器来控制一个接触器。一个小的控制一个稍大的中间继电器,一个稍大的中间继电器再控制交流接触器,这么麻烦,不知你用什么来发信?
如果你不太在行,还是请一个专业电工来帮你接线吧,安全第一啊!交流电压马虎不得哦!

网友:
你这个叫接触器,一半用220V控制线圈的比较多,如果有变压器,上面可以直接接22V的,不知道你为什么用5伏的这么麻烦。控制正反转在加一个接触器就行了。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但要互锁。你还是请个电工吧。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好,学习了,5V好像直流的多些,交流的很少有变压到5V的,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有点麻烦了,搞不懂你怎么会用5V的电压做控制?你买的继电器的线圈电压用的是2个相电压,所以是3 ...

谢谢你的解答,其实 我就是想用单片机控制380v电机的启停,plc的核心实际也是单片机,现在我想这样解决请指点下:

将我买的380线圈的交流接触器换成220v的,然后在单片机输出后加一个5v控制220v的电磁继电器(也叫中间继电器?)再控制换回来的220线圈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
可以这样做,但是需要确认一下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允许的电流有多大?一般几十到百毫安吧,如果是2A就没有问题了,祝你顺利!

网友:
需要确认一下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