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加工工艺

楼主(2013-01-04):
用这张图来引出问题,是这样的,像图上这种焊后再加工的零件,先给师傅焊嘛,那焊接的师傅会不会去考虑加工余量呢?比如图上那个15的尺寸,那是加工轴套下端面后的尺寸,焊接的师傅拿到毛坯料,会不会就照这个尺寸把轴套焊上去了,那下面的加工就没法了,问总工,老大说焊接的师傅会考虑的,到下面问焊接的师傅,师傅说他会想想的,但如果按图纸尺寸焊了也不能说他错了。我其实想,如果大规模生产,师傅们的水平有高有低,有经验的师傅肯定会先想一想,但新人就不一定了。又是不是得出两套图,焊接一套,加工的又一套,一个规范标准的作法又是怎样的呢?求解答~~~

网友:
加注解,此处焊接如何如何,大规模生产 就 得出两套图,焊接图和加工图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网友:
做工艺卡片啊。
下料,把余量留出。单边最少2MM
粗加工。
焊接,标注好焊接符号。
精加工。

楼主:
这么快,论坛很给力啊!!谢谢大侠,看来是我这个绘图员的问题,哎,小作坊哪管这么多,很多东西也见识不到~~

网友:
焊接图纸要留加工余量的,我以前是这样子的。再出加工图纸

网友:
每个公司操作不一样,有的公司有工艺工程师,拿到零件图后,会分解成下料图,分发给不同工序,襟只用出最终零图就可以啦。或有的公司负责生产的带班或师傅本来就懂这一块,自行留余量。我们公司的焊接床身有焊接图,有加工图,外发加工时供应商还会根据自己的焊接能力,适当调整余量,有加的,有减的。不同的供应商留不同的余量。

网友:
兄弟,这个是典型的工艺需要做的工作,需要出毛坯图纸和焊接图纸,即使是单件生产,零件图纸也需要用双点划线标出毛坯尺寸,毛坯的尺寸必须有,要不,我要是焊接的我给你留0.1的余量算不啊?

网友:
设计应该不用标吧
余量应该是加工工艺的问题

网友:
图纸尺寸是最终成品尺寸,图纸下发之后先由工艺人员做工艺设计,如果他的焊接工装能保证达到图注精度,那就先加工再焊接,如果不能,那就先焊接后加工,不需要在图纸上注明。如果你既做设计又做工艺,你就要自己把握了,工艺图可以和设计图合并在一起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哎!小作坊哪分这么多,老大随便说了一下,什么我都得考虑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