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路中配置单向阀与节流阀并联的作用

楼主(2013-01-04):
在气路中配置单向阀与节流阀并联的作用,什么情况下使用该阀,具有空气单向流动的功能吗
 ----我不明白安装在压缩空气管路上有什么作用,压缩空气是用来输送固体粉末料的,我的理解是可以防止粉末颗粒进入压缩空气管路,但这样看来粉末可以从节流方向进入压缩空气管道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没看图,应该是单向节流阀。

网友:
单向阀的正方向不受节流阀控制快,反方向受节流阀控制可调流量。

网友:
单向节流阀只是控制一个方向的气流速度  另外方向的不受限制

网友:
两个组合起来一般称其为单向调速阀

网友:
单向节流阀 一个方向单向流动 另一方向节流控制

楼主:
我不明白安装在压缩空气管路上有什么作用,压缩空气是用来输送固体粉末料的,我的理解是可以防止粉末颗粒进入压缩空气管路,但这样看来粉末可以从节流方向进入压缩空气管道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