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新手,想把文字旋转180,该怎么操作?请教

楼主(2013-01-04):
如图,,想把文字旋转180,请问该怎么操作

网友:
编辑文字时,把草绘平面绕着屏幕中心旋转180

网友:
文字布置可以调整的

网友:
像这种类型的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是非常详细的,基本无所不包。
建议好好读读帮助手册,会对你的软件学习有很大帮助。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文字是在草图里还是在工程图里,你讲清楚才好帮你啊

网友(点评):
工程图里没有这种界面吧

网友A:
楼主,旋转草图中的文字有两种方法
1.双击文字,在左侧的旋转r,修改成<r180>即可
2.菜单 “工具”-“草图工具”-“修改”对话框里有旋转草图选项

网友:
编辑文字时,里面有此功能的

网友:
你竖着花一条中心线,在写文字时点一下这一条线。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旋转草图中的文字有两种方法
1.双击文字,在左侧的旋转r,修改成即可
2.菜单 “工具”-“草图工具”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