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先导阀里面的单向阀,求助

楼主(2013-01-04):
请问一下力士乐DR型减压阀先导阀里面的单向阀9 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截图就截全。不然怎么分析。

网友B:
有点象华德的20及30通径减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就截全。不然怎么分析。

不是说了力士乐的DR型减压阀啊,这又不是秘密,有图片上的不就够了,你还要我截一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象华德的20及30通径减压阀

力士乐的DR型减压阀,华德的也一样的,但没有哪个样本上说这个单向阀干嘛用的

网友C:
应该是防止主阀芯上腔液压油通过阻尼孔5回流到出油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防止主阀芯上腔液压油通过阻尼孔5回流到出油口吧

可是主阀芯上腔液压油本来就是通过阻尼孔10和阻尼孔5进去的啊。
       不过你这样一说,我倒是想起来,当减压阀正常工作的时候,比如二次压力7MPA,如果二次压力突然压力降低,单向阀9会起作用,那主弹簧腔的油不就闷在9和6里面嘛?
       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2013-02-15):
最左边不是还有个油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