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皮带轮跑偏的问题

楼主(2013-01-04):
一电机带动两平带,其中一头往一个方向偏,一头往中间偏,求有经验人士给与解惑,谢谢!1,图如附件

网友:
你是套大家的“钱”吧!

楼主:
真不是,现在做的个小输送带就这样,以前也没人做这个,都不会调

楼主:
请大虾帮帮我

网友A:
无聊啊,帮楼主把图片贴上来吧。
楼主09年注册的,发帖规则还没弄明白,学习能力需要改善。。。。。。
话说你这图贴上来,也看不明白啥意思,逻辑能力需要改善。
老鹰斑竹让你贴图,你也不想法贴上来,解决问题能力需要改善。

网友B:
看起来肯定是不行的。没有两条完全一样的皮带。你按一条调整了,另外一条就偏了。不知道你的机构是做什么的!还是在结构上改进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是传送物料的,用2条是因为中间的缝隙是做检测用的

网友:
     正如6楼所言,在两轴传动中,同时用两条平皮带,
还未见过。

楼主:
另外我买的皮带的宽度和皮带轮长度一致(带挡边的),刚好皮带放进皮带轮,这样对皮带跑边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肯定是不行的。没有两条完全一样的皮带。你按一条调整了,另外一条就偏了。不知道你的机构是做什么的 ...

就是普通的物料传送,如果是由于皮带长度不一,涨紧程度可能不一样的话,我用2涨紧轮分别涨紧,是否可以解决此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大虾帮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聊啊,帮楼主把图片贴上来吧。
楼主09年注册的,发帖规则还没弄明白,学习能力需要改善。。。。。。
话 ...

你教训的是,以后改善
不好意思,电脑不能抓图

网友(点评):
QQ能抓图

网友:
有人说骗钱!有问题要问是对的,是无罪的!我们一起成长吧!兄弟们!

楼主:
请问我这种结构,下面加涨紧轮,能否防止跑偏?

网友:
采用两根平皮带,张紧系统不能同步,纠偏系统也不能同步。不建议这样设计。如果真需要中间留有区域,可从皮带制作上打主意!

楼主:
谢谢,我现在改结构了,从动部分分成2根轴,可单独调整2根皮带涨紧,这样可行?

网友(点评):
很聪明的办法!

网友:
两条皮带加导向条,不然要调平衡比较麻烦。

网友C:
不能分开单独用两个头轮和尾轮吗?这样的布置没有见过。

楼主:
请问怎么加导向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分开单独用两个头轮和尾轮吗?这样的布置没有见过。

单独头轮,尾轮,需要两个电机了 ,还涉及同步问题,也没必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