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的加工和检查方法

楼主(2013-01-04):
各位谁加工过梯形螺纹,如何加工,检查,按图纸如何检查梯形螺杆是否符合要求?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是什么材料的,这个件就是中径难控制,0.05的公差用三针测量,刀的角度和装刀一定要好。

楼主:
三针测量怎么测量法呀

网友:
是英制的吗?查一下机械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针测量怎么测量法呀

机械手册里有,多大螺距用多大的三针,把三针放在螺纹槽里一边防两根,一边一根,用千分尺量,量的数据符合机械手册上的数据,三针测量后最好用螺纹规检一下,这样比较放心。我的经验呀,中径符合了,螺纹规检不一定合格,螺纹规合格量中径可能不符合公差。

网友(点评):
用公法线千分尺

网友(点评):
这个要求恐怕需要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里有,多大螺距用多大的三针,把三针放在螺纹槽里一边防两根,一边一根,用千分尺量,量的数据符 ...

好车工完全能做到,光洁度1.6磨成本太高,在中径还有0.2余量时进刀一定不要太大,多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里有,多大螺距用多大的三针,把三针放在螺纹槽里一边防两根,一边一根,用千分尺量,量的数据符 ...

这个螺距是Tr70*10的,三针的针的直径是不是5.18啊。大侠帮忙看看是不是,还有测量方法在手册那里能查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螺距是Tr70*10的,三针的针的直径是不是5.18啊。大侠帮忙看看是不是,还有测量方法在手册那里能查得到 ...

角度是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是多少度。

30°的,梯形螺纹不都是30度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的,梯形螺纹不都是30度的吗?

不对吧,我以前加工29度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我以前加工29度比较多。

查手册是30°的,怎么会加工29°?请指教

网友:
我加工的29度的,30度的没加工过,加工方法都一样。

网友:
以前加工过但没有精度公差要求还不会用三针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材料的,这个件就是中径难控制,0.05的公差用三针测量,刀的角度和装刀一定要好。

怎么保证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