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这个产品,圆弧跟锥度那里光洁度不够,请教

楼主(2013-01-04):
车这个产品,圆弧跟锥度那里光洁度不够,是余量问题还是转速问题???
开头那里光洁度不够什么问题呢??本数控最高速度只有1600转,还是走刀问题。。。用g71粗车,后用g70精车求教。。。。。更好的办法。。。。。

楼主:
到时掉头做什么样的夹具。。。。。

网友A:
。。。。。。楼主啊,这东西调质过后光洁度车加工应该还可以的。转速1500刀尖0.4余量1mm走刀0.1试试。具体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效果好的话要回来顶我哦。

网友A:
掉头后直接靠山定位车就可以了。楼主新手?⊙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这东西调质过后光洁度车加工应该还可以的。转速1500刀尖0.4余量1mm走刀0.1试试。具体还 ...

现在改用40cr加工后《不用调质》,真空处理就可以啦。。。。。。。。我是新手啊。。。。我开普通车的,刚刚接触数车没有多久,反正有空就搞搞,想学多门技能啊。。。。。。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头后直接靠山定位车就可以了。楼主新手?⊙_⊙

怎样考定位呢?求具体方法。。。。。。我想到直接用刀对,,,,,,,,

网友B:
楼主既然是做普车的,感觉不像,这东西的加工顺序都反了,普车和数车是互通的,这些简单的装夹问题就不该问的,除非你没玩过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既然是做普车的,感觉不像,这东西的加工顺序都反了,普车和数车是互通的,这些简单的装夹问题就不该问的,除 ...

不得不承认我水平有问题了。。。。。。。。。怎样加工顺序反了?求教啊大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得不承认我水平有问题了。。。。。。。。。怎样加工顺序反了?求教啊大哥。。。

先车带小槽那头,翻面调头修正爪子,车细长那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车带小槽那头,翻面调头修正爪子,车细长那头

那个我也想过,我想它同心啊《27跟圆弧锥度那里同心》。。。。。。小槽那边作用不大的。所以才怎样加工。。。

网友(点评):
只要你把软爪镗过了,自然就同心了。

网友C:
硬度不高的话,按你那个线速度是很难把粗糙度车出来的。

网友D:
如没跳动,没同轴度工序是反了,图纸有要求,80又不是很长这个零件完全可以一刀下,至于R粗糙度完全有操作者自己调出来(经验和机床本身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我也想过,我想它同心啊《27跟圆弧锥度那里同心》。。。。。。小槽那边作用不大的。所以才怎样加工。 ...

请问同心度多少?没看见你图上有行位公差标注,你现在调头加工可用工件的短锥面定总长,不过要求工件直径一致度好,爪子要镗的和工件夹持直径贴身,也就大那一两丝

网友B:
突然想到一问题,你加工R和斜面时用刀尖半径补偿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度不高的话,按你那个线速度是很难把粗糙度车出来的。

我觉得细那头是线速度不够啊。。。。。。。。车那头线速度够就光。。。。说得不对请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到一问题,你加工R和斜面时用刀尖半径补偿没有?

没有啊。。。。。不知道怎样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细那头是线速度不够啊。。。。。。。。车那头线速度够就光。。。。说得不对请改正

越接近圆心线速度越大,到圆心处线速度就无穷大

网友(点评):
越接近圆心线速度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接近圆心线速度越大,到圆心处线速度就无穷大

那意思是太快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不知道怎样操作。。

要求不高无所谓,要求高必须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无所谓,要求高必须要用

哦。。。。。。。只生产15件。。。。。。数控车没有人开的,所以叫我去学下。。。。

网友:
换一台转速高点的数控车床,这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细那头是线速度不够啊。。。。。。。。车那头线速度够就光。。。。说得不对请改正

什么数车?最高转速才16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数车?最高转速才1600?

广数cnc6135c。。。手挂档的

网友F:
圆头处线速度不够    转速1600   R3处的线速度才30几公尺     光洁度肯定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圆头处线速度不够    转速1600   R3处的线速度才30几公尺     光洁度肯定难做

有办法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嘛???????

提高转速最直接,现在的数控车床基本已经不用齿轮变速箱了,转速达到3000-4500转很正常,或者换一把更快的刀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没跳动,没同轴度工序是反了,图纸有要求,80又不是很长这个零件完全可以一刀下,至于R粗糙度完全有操作者 ...

支持你的看法,但是楼主所用的机床跟不上

网友G:
这么简单的外形、尺寸也不大,应该可以一次装夹车出来,然后切断吧?
光洁度不够是转速有关,主要是积屑瘤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简单的外形、尺寸也不大,应该可以一次装夹车出来,然后切断吧?
光洁度不够是转速有关,主要是积屑瘤 ...

没有那个技术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个技术啊。。。。。。

既然机床转速上不去,就在刀子上想办法,低速和高速切削都可以避免积屑瘤的产生,高速不行,就只好舍弃效率用低速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机床转速上不去,就在刀子上想办法,低速和高速切削都可以避免积屑瘤的产生,高速不行,就只好舍弃效 ...

低转速。走刀快、?/

网友(点评):
低转速慢走刀,高速钢车刀,润滑,刀锋利,避开中速切削20-100,高速低速都可以避免积屑瘤,

网友(点评):
机床转速死的,可以在其它方面弥补,人家已经说了,自己试试吧!

网友(2013-03-16):
以前也做过这样的  转速高了 光洁度反倒不好了 把转速降低200--500  进给0.1 试试

网友:
让我干的话  直接车出来切刀加工凹槽切断

网友:
刀子磨得快点 走到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