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法兰盘上应该用什么样的螺钉?

楼主(2013-01-04):
各位大侠 不知道液压缸法兰盘上应该用什么样的螺钉呢 是不是为了减少加工面积 得用沉头的呢 请教各位

网友:
应该是看等级吧
我们用的都是12.9级的

网友(点评):
螺钉不是有很多类型吗 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液压缸端盖常用螺钉的种类 因为我查手册 发现好多螺钉 蒙了

网友:
一般都用内六角沉头螺钉!

网友:
一般用内六角多,但要看你,那种螺钉安装方便,就用那种。

网友:
内六角或外六方的高强度螺钉

网友:
那就选内六角的吧,用着比较方便
选12.9级的

网友:
高强度螺钉,8.8或者12.9级的,大缸径用双头螺柱

网友(2014-05-02):
.8或者12.9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