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齿轮齿条怎么配合?

楼主(2013-01-04):
请教各位SW高手,SW装配体中齿轮与齿条配合是怎么操作的,我用机械配合中的“齿条小齿轮”命令试了很久,总是不成功,各位大侠是怎么弄的啊?谢谢了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同求解?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啊,社区SW高手如云,就没有愿意赐教一二的吗?

网友:
前提是这些齿轮什么的要是标准齿轮,不然配合不出来的

网友(点评):
当然是标准齿轮啊,问题就是配合不了啊,到底怎么弄的呢?

网友:
我也是不晓得,求指教啊

网友A(2013-05-29):
配合,机械配合,齿轮齿条。配合约束齿轮,使其只能延轴转动。配合约束齿轮使之只能在距离齿轮合适的位置处延齿轮转向平移。
齿条栏选择齿条移动方向的边线。齿轮栏选择齿轮的任意一个圆弧或圆周面。
选择齿条行程/转数,输入你所选择的齿轮圆周面的直径乘pi。确认。
配合完成。

网友(点评):
这类配合,帮助里都有很详细的解释的。有时间等别人回复的话,不如自己探索下。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A:
配合,机械配合,齿轮齿条。配合约束齿轮,使其只能延轴转动。配合约束齿轮使之只能在距离齿轮合适的位置处 ...

大哥,能否说的详细点,或者能否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同求

网友:
谢谢7楼指导,学习了

网友(2014-03-28):
引用 网友A:
配合,机械配合,齿轮齿条。配合约束齿轮,使其只能延轴转动。配合约束齿轮使之只能在距离齿轮合适的位置处 ...

另外  齿条 行程/转速    要填上齿轮分度圆的周长

网友(2015-06-02):
还是不知道怎么配合的

网友:
圖示參考

网友:
如果有个动画看就好了

网友:
solidworks做这个,貌似比较勉强

网友(2018-03-28):
机械配合里有,网上也有视频教程,可以去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