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6车螺纹第一次螺纹切削深度怎么会切深很多?

楼主(2013-01-04):
我刚接触数控车床,我要做一个M52X5的60度外螺纹,用G76车,但是第一切深度不对?第一刀就到了47.1mm,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吗?哪位老师帮忙改一下?谢谢!有没有好的方法帮忙说一下?我使用的是广州数控系统,沈阳机床CAK5085ni,GSK980TDb
M41
M03  S200  G99  F0.2
T0101
G0  X60  Z6
G76 P020260 Q100 R0.1
G76 X46.6 Z-40 P2700 Q400 F5
G0 X100 Z6
M05
M30

网友A:
p2700改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700改大点

改大了也不对。是PQ的单位0.0001的问题吗?上面的程序是照说明书的例题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大了也不对。是PQ的单位0.0001的问题吗?上面的程序是照说明书的例题编的。

改成P3250,R0.1精车余量太大了都20个丝了R0.02差不多

网友:
把刀补往正的方向加点

网友B:
G0  X60  Z6
G76 P020260 Q100 R0.1
 G76 X45.5 Z-40 P3200Q0900F5 保证能行   我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0  X60  Z6
G76 P020260 Q100 R0.1
 G76 X45.5 Z-40 P3200Q0900F5 保证能行   我做过的

谢谢,螺纹切深刚好。问题出在Q1000P32000Q9000最小单位0.0001。

网友:
你确定你懂G76P020260是啥意思?

网友(2013-03-12):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G76第一刀切深过大。但是如果是单位0.0001的原因应该是第一刀,切深过小呀
、 望各位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