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圈里加个Z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1-04):
S是独立、M是最大、L是最小,那Z是什么意思?

楼主:
顺便问一下2×6-M12-21/14是什么意思?
两处6个螺纹钻深21mm,后面/14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2×6-M12-21/14是什么意思?
两处6个螺纹钻深21mm,后面/14不懂

有效螺距?

楼主:
能肯定吗?

楼主:
怎么没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2×6-M12-21/14是什么意思?
两处6个螺纹钻深21mm,后面/14不懂

孔深21,螺纹深度14?

网友(点评):
新标准么?

楼主:
没有肯定点的答案么?

网友(点评):
如何肯定,根据什么肯定,都不知道是哪国的螺纹标准。

网友:
14应该是最小旋入深度

网友:
都没等到有人来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2×6-M12-21/14是什么意思?
两处6个螺纹钻深21mm,后面/14不懂

孔深21,螺纹深度14

网友:
猜谜 不过在图纸上,Z一般用来表示齿数!

网友:
....这个描述的

楼主:
哦,谢谢我已经知道了,圈里有个Z表示重要尺寸,/14表示螺纹深度。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