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刀片的R角大小是多少

楼主(2013-01-04):
各种公制螺纹的各种R角是不一样的。有木有人知道R角怎么来的。有没有可以回答?

网友:
螺纹R角不管,刀片R角查刀具样本。

网友(点评):
刀片样本中一定有???确定吗?

网友(点评):
正规品牌都会有的,我查过的。不过我不保证所有的刀具样本都会标准刀尖R以及修光刃R。

网友(点评):
刀片样本除了供应商那里可以查看到,各个刀片生产商网站是否提供pdf的电子文档供使用者查看?

网友(点评):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刀片,我可以忙你查下。

网友:
风神说的是大径小径的削平宽度?

网友(点评):
不是,是粗牙成型刀片刀尖上的R角大小,3毫米通用螺距的螺纹刀片R角很小可以忽略,但不是通用刀片的R角就有大有小各不相等。在大螺距高硬度材料加工螺纹中只能用分层法切削,必须知道螺纹截面形状自己刀片形状

网友(点评):
假设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加上去就不方便了。本人现在就摸着石头过的河。3小时才搞定它。

网友(点评):
明白了,就是刀尖削平宽度

网友(2013-06-22):
对外螺纹的小径允许在H6-H/8处加工成圆角。按30度的直角三角形计算半径也正好是H/6---H/8.H为t0.866t,这样半径r的范围就是0.1443---0.10825t.
内螺纹牙顶也是允许呈圆弧型,未见手册给的计算公式。手中图纸t=12时取的是0.87;t=10时取的是0.7,;t=6时取的是0.4.大约在0.07t左右。

网友:
楼主查到没有,分亨下

网友:
GB/T 197-2003普通螺纹公差里有详细的外螺纹牙底圆弧介绍,内螺纹牙底圆弧一般按0.0722P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