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尺寸选取的问题

楼主(2013-01-04):
           小弟偶尔需要测绘一些零件,但总感觉测绘做出来的与实际样品有些差别,现在有些疑问,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假如现在测绘唯一一件样品(Q235),
            一、测绘的是矩形类零件;测得一般外形尺寸为12.1、50.2 之类的尺寸,那我们绘图时的基本尺寸是取12、50?还是取12.1、50.2?
           二、假如是测绘的是轴类零件,测到的直径尺寸为12.1、50.2之类的尺寸,我们的尺寸该如何选取?是12取+0.1,还是12.1+—0.1?还是直接就12.1不标公差?
           其他的:测绘时各位除了考虑使用情况、装配问题,还需考虑哪些问题?
                         测绘样品时需要考虑到材质吗?尤其是非金属类的
                         关于一些形状怪异的样品,比如汽车模型、玩具模型等零件,以及一些斜面弧面过渡面等零件,请问该如何测绘,只用卡尺行吗?
                小弟平时只用卡尺测绘,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测绘的,有时候测绘出图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位,而造成做回来的样品报废,严重的造成模具报废,所以恳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测绘只是测的外形,尤其是你说的玩具模型,手机外壳之类的,要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最的根本就同最原始的模型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不管测绘什么,我觉得最重的是看它的功能,原理,与之相配的零件关系,再根据这些加上自己的设计理念,自己定尺寸,定公差,所谓抄也要抄明白。我从来不纠结测绘数据,一般设计都喜欢取整数。

网友B:
参考国标,一般取整,比如止口尺寸111mm,就取110mm。公差视相关位置参考国标。

网友C:
测绘一个零件并不是独立的,还要与之配合的零件相适应的,公差的选取要看配合性质和工况,材质肯定是要注意的,热处理也要注意,关键部位还要校核.

网友:
测绘实际也是一个设计的过程
尺寸圆整,装配关系公差都要根据实际功能要求考虑

网友:
关键是要搞清楚用途和原理,一般情况下是会圆整的,不管你是轴类或是箱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绘只是测的外形,尤其是你说的玩具模型,手机外壳之类的,要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最的根本就同最原始的模 ...

多谢指点,这次是自己测绘的东西做出来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了,而导致工期延后了,在找问题,至于那些玩具模型的,我只是想学一下那种测绘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国标,一般取整,比如止口尺寸111mm,就取110mm。公差视相关位置参考国标。

嗯,谢谢,国标一直都有在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绘一个零件并不是独立的,还要与之配合的零件相适应的,公差的选取要看配合性质和工况,材质肯定是要注意的, ...

多谢,现在知道了,其实自己一直处于一个测绘的角度,而没有从一个设计者的角度去思考。

网友D:
测绘是从事机械的人,都应该必备的一项基础技能。测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要测绘的零件或是整机的工作原理、技术要求、工作的特点、出产国家等等。一般来说,如果是模具,就会出现很多的非整数情况,尤其是压塑模、压铸模等,设计时都考虑了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事先留出了收缩量,所以尺寸就要求的比较严,可能就不能取整。另外,如果是英美等使用英制的国家的产品,测绘就会出现几乎全是别扭的数,这时,最好选用一把英制卡尺按照英制尺寸再试一试。
通常,测绘是先手绘草图,按照实测的尺寸数据来画图,不要自行取舍,在测绘画好全部的草图后,要根据设备的使用情况来判断原设备的设计基准,找好基准后,再计算尺寸链、公差链,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尺寸和公差的调整,最后确定图纸。因为加工零件时都有一定的误差,不可能都达到原图纸的要求,如果在测绘时就凭想象改动了尺寸,那么,很可能到最后尺寸就对不上了。
综上所述,作为一台设备,测绘后的画的图纸,肯定与原图有一定差异,怎样绘制最终的图纸,就看你的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绘是从事机械的人,都应该必备的一项基础技能。测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要测绘的零件或是整机的工作原理、 ...

谢谢,受教了,我会学好基本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