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工装为何这样?大家快来看看

楼主(2013-01-05):
我公司新进的德国珩磨机,领导问我此工装中间为何留缝?
我好半天鸦雀无声,实在丢分呀,因此特来求助大家。

网友A:
弥补热胀冷缩用的?

网友B:
很正常的一般设计方式,看照片都可以清楚工装的意图。

不是2#所说的那样意图。

网友(点评):
蜗牛老是不肯把话说明白,你以为大家都和你有一样水平?

网友(点评):
下面好些回复没有看明白主帖。楼主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是个工装,用来装工件的,不是工件本身。

网友(点评):
既然是工装,就有个问题,怎样固定工件。楼主图上画了箭头表示为端面压紧,但照片上没有能看到如何压紧的。

网友(点评):
倒是照片里的这个圆筒,是个地地道道的夹紧装置。很明显3个方块是3个并联的双动油缸,活塞前后都有油管通油。每个油缸前端有3个杆,插入圆筒壁上贯通开缝的孔中。请注意每3个孔右端,中间的一个明显和两边的不同。

网友(点评):
这是因为两边的是导向,杆的前面是光的。而中间一根是油缸活塞杆,前端必定要有螺母与圆筒开缝那一侧紧固。

网友(点评):
这样,油缸前端进油,圆筒收紧紧固工件;后端进油,圆筒张开,工件可以取出。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还需要把工件端面压紧,也想不出怎样的端面压紧能够高效自动。

网友(点评):
回 老师的话,俺认为机器就在厂里,且楼主也被领导询问过,在这段时间里咋不去仔细观察那个工装?相信通过观察和翻阅操作手册等手段,就可以明了开缝的用意,无需舍近求远求答案。修行还是要靠自己呀。

网友(点评):
不负责任的回答不如不答。人家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但既然在这里提问了,就是想听听大家的看法。你这算什么啊?就事论事而已。

网友(点评):
筱羽 咋不见阁下评论楼下的一些回帖呀!你这算什么啊?就事论事而已。 。。。

网友(点评):
抱紧背加工件使之固定便于加工,自动流水线上常用的一种定位固定方式。

网友(点评):
伏枥大侠的学问和对待学问的认真态度,非常人所及也。感谢大侠,我明白了,呵呵。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谈论不论资历高低,我只是想,如果是简简单单的夹紧松开。何须来此多问?

网友(点评):
如果没缝,那要旁边的几个螺丝孔做什么用,装饰吗!无语,具体没看到实物,只是个人意见

网友:
被加工件装入夹紧需要的吧

网友C:
生产机器的加工人员看错了图纸  多加工了一道缝。咋办啊?老板大手一挥,加点钱卖掉! 啥?德国产的???那得好好研究下到底有啥用处了

补充内容 (2013-1-6 09:12):
看或不看,机器就在那里,不跑步跳。知或不知,老总就在那里,不知不觉。

网友(点评):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一张图片,只能看到是方便夹持用的设计。

网友:
看上去像是那种铣镗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产机器的加工人员看错了图纸  多加工了一道缝。咋办啊?老板大手一挥,加点钱卖掉! 啥?德国产的???那 ...

研究结论最终出来了:

德国生产机器的加工人员看错了图纸  多加工了一道缝。咋办啊?德国老板大手一挥,加点钱卖掉!

网友:
如果边上那一排是沉孔的话,那应该就是锁紧用的

网友(点评):
缝两侧应该是沉孔,如大侠所说,锁紧用的,留缝是为了夹得更紧,这结构在一些大型的联轴器上也经常见到。

网友(点评):
类似弹性夹头!

网友D:
左边的三个铁块是油缸,用来拉紧的

找个卡箍图片看看,一样的原理

网友:
应该就是锁紧用的

网友E:
是不是通过外面这个夹具的变形来夹紧的,要是不开那条缝,夹具没法变形,怎么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弥补热胀冷缩用的?

这个观点我还是同意的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不清楚,等高手出来!

网友:
没有看到动作情况不是很好说,初步估计是:1.作为弹性或者活动部分;2.降低加工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通过外面这个夹具的变形来夹紧的,要是不开那条缝,夹具没法变形,怎么夹紧

产品夹紧主要靠轴向力,这一点我的图示上标有说明的。
如果再用这个工装怀抱夹紧(也就是径向力夹紧),我想这没必要。

网友(点评):
装夹后加工的图片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的三个铁块是油缸,用来拉紧的

找个卡箍图片看看,一样的原理

发个图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的三个铁块是油缸,用来拉紧的

找个卡箍图片看看,一样的原理

夹紧的话,如何保证产品中心和工装中心同轴?

网友(点评):
此件也有定位作用的,再说因为是衍磨机,不需要很高的定心精度了。

网友(点评):
衍磨头与主轴是浮动链接,珩磨无法保证同心度,这个彭老师比较懂。

网友(点评):
还有一点,下部端面左侧或右侧锁紧而另一边不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紧的话,如何保证产品中心和工装中心同轴?

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紧的话,如何保证产品中心和工装中心同轴?

中间加一弹性套,不就对中了?

如果闭合间隙小,闭口变形带来的偏差很小,何况还有其它圆面配合在起定心作用,本身的精度就足够了

网友:
夹紧的! 没有缝隙,螺栓沉头孔干什么用的

网友:
内孔磨损后  收紧,重磨到合适尺寸

网友:
明显是夹紧用的!参考一下雕铣机主轴安装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紧的话,如何保证产品中心和工装中心同轴?

珩磨头有一定的自定心能力

网友(点评):
珩磨头的连杆是万象的,哪怕工件和主轴相差几MM,也不影响内孔的同心,最主要得看孔的直线度如何,孔不直磨出来也是歪的。

网友(点评):
珩磨没有修正位置度的能力,但是直线度和圆度、圆柱度还是能修一些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夹紧工件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产品夹紧主要靠轴向力,这一点我的图示上标有说明的。
如果再用这个工装怀抱夹紧(也就是径向力夹紧), ...

说说个人看法,只是猜的,说错的地方请指正。

有两个可能:

1、如果使用时,每磨一个工件这个工装侧面的缝隙有压紧动作,那么有可能是辅助压紧用的,尽管你图上画的是外圆定位、端面压紧,但实际加工过程中如果定位面不被紧定,会不会有震动,会影响加工质量吧?毕竟你的定位面和工件是有间隙的,否则你会装卸困难,如果是这样的话,猜想的加工动作应该是:放入工件--圆周预紧--端面压紧--加工--端面放松--圆周放松--取出工件。至于中心的确定问题,要看你这珩磨的中心是刚性的还是柔性的,如果是柔性连接的应该没有问题(由于圆周方向的压紧造成的中心偏移应该是很小的),刚性的话或许需要按零件微调?或是按该缝隙对侧的工装定位面找中心?这个由你给出的图片信息不能确定。

2、如果使用时,该侧面的缝隙处没有压紧动作,那么应该考虑是否是为温度有差距或工装磨损后的修复预留的调整环节,毕竟由于少量的磨损扔掉是不现实的,有了这条缝隙,你工装的寿命(包括维修后的)会大大延长。

另外,提醒你仔细看一下,在你看到的这条缝的最下端是否还有与它垂直的一条缝隙延伸至半圆处?位置应该大致在与下端安装法兰交界处比较接近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可能更容易理解些。

网友(点评):
“1.”为正解:放入工件--圆周预紧--端面压紧--加工--端面放松--圆周放松--取出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的三个铁块是油缸,用来拉紧的

找个卡箍图片看看,一样的原理

谢谢你的提示,很好!

网友:
28楼,赞一个!

网友:
为什么还说明加工产品的内圈,,,,  害人想了半天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说个人看法,只是猜的,说错的地方请指正。

有两个可能:

朋友,我愚钝没明白,
我还是再发个照片,再做讨论。

网友(点评):
工件规格改变,需要更换这个夹持筒。因为有9根杆子横插,夹持筒只能水平移出,压圈当然不能做成整体的。只能如此,没有什么‘倒’。

网友:
我觉得是夹紧用的

网友:
看不懂,资料太少了。。。

网友:
应该是夹紧微调吧?

网友:
锁紧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夹紧主要靠轴向力,这一点我的图示上标有说明的。
如果再用这个工装怀抱夹紧(也就是径向力夹紧), ...

我们公司的联轴器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给你调整尺寸的,你慢慢用吧

网友:
如果没缝,能不能夹紧工件?

网友:
液压锁紧夹具

网友:
能否说明下机床的工作方式。多发几张机床的全图和局部图。我看如果是夹紧装置的话楼主就不会被领导问倒的吧

楼主:
问题解决,支撑28楼的,
谢谢大家两天的陪伴。

网友:
什么情况?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夹紧用的吧~车好内外圆之后,切开

网友:
很可能是装配参照线。

网友:
德国的珩磨机,NAGEL还是格林啊?

网友:
弹簧夹套,长大了就不认得了。

网友:
哈哈 有高手啊

网友:
当然是锁紧工件了,从图片看应该是气动锁紧,这样装夹工件不易变形。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夹紧的作用

网友:
会是排气用的不?

网友:
看完帖子了,也知道原因了

网友G:
锁紧的可能性更大,热涨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锁紧的可能性更大,热涨的可能性不大

谢你提醒

网友:
收紧外壁用的

网友:
本人认为确是为了更好锁紧工件设计

网友:
应该是有它的道理的,这也一道痕也许就是我们差别的体现了

网友:
下次领导会问:那油管为什么怎么粗,那管子为什么怎么细,不厚道,偷工减料(以前工程业主就这样问我的)

网友:
C型圈的原理啊

网友:
个人认为是为了装卸工件方便用的,留的那个缝儿可以看做事余量,因为是要液压套筒夹紧放进中间的工件,涉及到了配合关系。

网友:
就是 把工装看做事 孔, 把工件看做是轴。配合在一起 用夹紧施力和那条缝大小的变动实现配合关系的改变

网友:
第一感觉就是热胀冷缩。。。哈哈

网友:
旁边有一排螺钉孔夹紧用,相当于一个大夹套

网友:
一般这种有缝都是锁紧用的。

网友:
就是锁紧用的

网友:
跟锁紧式联轴器一样的吧,只是螺丝换成了油压,此工件的圆柱面不方便夹持。希望我是错了,要不这么一个东东搞这么神奇。

网友:
看了各种解释,好晕哈!

网友:
夹持紧固

网友:
应该是用来夹紧的.同时也期待高人解说一下

网友:
应该是夹紧用吧

网友:
目测这是一个夹具,把工件放入内腔,然后液压收紧,没有缝隙怎么张紧

网友:
应该是夹紧用的,那三个铁块很明显就是个三油缸,铁块上有三个杆,中间那个杆与活塞杆是固定的,并搭在缝的右侧,上下两个杆与缸体固定并搭在缝的左侧,这样有杆腔进油就可把套夹紧,以上只是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
听彭老师的讲解明白了

网友:
锁紧,另外可以减小工件变形

网友:
目测这是一个夹具,把工件放入内腔,然后液压收紧,没有缝隙怎么张紧
但也奇怪,。要是通过液压加紧的话。那么厚的壁,才要多少公斤的压力?

网友:
从图来看就得说是锁紧用

网友:
设计理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的一般设计方式,看照片都可以清楚工装的意图。

不是2#所说的那样意图。

珩磨加工不宜加工韧性大的有色金属件,由于工件需要珩磨的壁厚较薄,刚性不够,需要外面的弹性抱轴装置加强刚性。如果不开槽,怎么能保证与工件外表面紧密接触,就无法真正增强零件加工面的刚性。

仅仅是我的个人理解,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我很想问,这个工装是一体的吗?不是两边焊接的吗?
其中一种可能,校准直线度的,可能留给以后检修用,毕竟校准内孔不如校准外平面容易

网友:
我觉得是便于取装工件吧

网友:
珩磨加工不宜加工韧性大的有色金属件,由于工件需要珩磨的壁厚较薄,刚性不够,需要外面的弹性抱轴装置加强刚性。如果不开槽,怎么能保证与工件外表面紧密接触,就无法真正增强零件加工面的刚性。

网友:
此珩磨夹具应为工件外圆和止口端面定位,端面夹紧,工件外圆与夹具内孔配合精度一定很高,另外工件也很大,装卸就比较困难费时,采用此开口结构便于装卸工件,减少装活难度和时间,也可减少夹具内孔的磨损提高夹具寿命。另外还可以消除定位间隙,提高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2013-02-22):
松紧的吧!

网友:
工件装入夹紧需要

网友:
热胀冷缩啊

网友:
调整间隙用的,

网友:
缝两侧应该是沉孔锁紧用的,留缝是为了夹得更紧

网友:
夹紧用,用油压紧可能消除冷缩热胀,保持恒夹紧力。同心问题,磨床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有一定的定心能力。

网友:
站在锁紧论一边,切缝后,提高了径向的弹性!

网友:
用来调节间隙的,靠油缸进行夹紧和松开。设计很平常,只是加工要求高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