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一个装配的问题

楼主(2013-01-05):
SW中一个装配体包含123三个子装配和一个零件,其中123装配是从以前的地方直接拷过来 的,在装配体1中是通用以前的件。这个件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零件1与另外一个不同,现在在装配体中直接打开的话他显示123的原有的装配路径,打不开。如果找到123装配中的任一个件整个装配体就会完整显示,或者说将123中的任一个件打开装配体也可以顺利打开,新建一个装配体重新装配的话,保存之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办法,SW2007版,破解。

网友:
把所有的sw文件都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面。

网友A:
1,123装配是从别的地方拷过来的,拷过来的光是装配体文件,或是装配体文件零件文件都有?
2在装配体1中是通用以前的件,什么意思?
3这个件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零件1与另外一个不同,什么意思?
4现在在装配体中直接打开的话他显示123的原有的装配路径,他是谁?
5如果找到123装配中的任一个件整个装配体就会完整显示,是子装配体还是总装配体?
6,从上到下就没有一句能让人听懂的,楼主,你语文水平退化到小学了。

网友(点评):
小学生都可以学SW了,软件好智能!

网友:
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

网友B:
“如果找到123装配中的任一个件整个装配体就会完整显示,或者说将123中的任一个件打开装配体也可以顺利打开”

打开后在设计树上的零件名称单击右键,一个个转为虚拟格式,然后再另存备份。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C:
有个功能,叫做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23装配是从别的地方拷过来的,拷过来的光是装配体文件,或是装配体文件零件文件都有?
2在装配体1中是 ...

1.就是一个总的装配文件,有零件也有装配体,1这个零件就是可以直接用的别的地方的是一个通用件,
2就是说这个件用在这个机型 上,可以,也可以用在另一个机型 上
3打个比方就有一个地方不同,就出现两种机型,比如BYD汽车,一个带导航一个不带导航,这就是两种汽车
4,比方说原来的三个件是在另一台电脑的D盘,当我拷过来之后,我放在E盘,但我是将这个机器的所有件全部考过来了,
如出现打不开的软件会提示是否要查找,我如查查找的话,找到新拷过来的放在E盘上的那个件,那整个机器就打开了
5,打开时电脑会提示有找不到的是否要自己查找,我如果选择自己查找的话,下面的会全部显示出来,如果第一个显示出来的选否,第二个显示不出来的选是的话,自己找到后,从第二个以下会全部显示,再就是有时会要找二级或三级的装配有时会要找三级或四级的零件,不一定

楼主:
这个三个图片自上而下的一级,二级,三级小装配,也就是说第三级为最小级别的装配,第一级为最大级别装配

这些层级都是包含在本级的文件夹下的,如一级下有五个文件夹,其中的变速箱5文件夹中的内容为第二级所示,第二级中的变速箱文件夹下的内容为第三级所示

1,因为很多东西在设计新机型是是可以借用的,所以当别人要用第二级的小装配体时直接将第二级文件夹直接拷走就可以用,不用再重新装配了,以节省时间,
2现在的情况是当我要打开第一级的机器1时,会显示第三级(也有时会显示是第二级)的下的某一个零件或者是装配体找不到,这时软件显示的查找路径为从别处拷贝过来时的路径,我如果选择自己查找的话,只要找到第一个件,以下的所有件、软件会全部自己找到,如果点否的话,还会有其它找不到的件显示;
3在显示很多找不到件的过程中件如果选择查到的话,只要手动找到了这个件,从这开始以后的所有件软件也能自己查到,但这之前的会显灰色,(也就是没有找到)如果在打开第一级装配体时把第三级装配体打开(第三级装配体没有出现找不到的件)那么第一级装配体也不会出现找不到的零件。
不知道这样说各位明白没有,
零件或装配体不存在与别的件重名的问题,因为这台电脑上只装了SW和从别处拷过来的一个机器1的SW文件,

附,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很多小总装当用到别的地方时可以直接将这个件拷到另一个机型号上,以节省装配时间,提高效率,
原来的方法是:另一个机器也用这个件时,采用的是将这个件直接装到装配体里,而如果别人要看这个机器时你就要将所有的文件夹全部拷过来,才能将机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功能,叫做打包

打包是可以用的,如果平放的话,原有的层级关系没有了,如果是有层级的话,还是原来的情况,就算加个前后缀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到123装配中的任一个件整个装配体就会完整显示,或者说将123中的任一个件打开装配体也可以顺利打开 ...

保存完之后再打开,即将SW关掉再打开还是原来那样,如果不关SW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存完之后再打开,即将SW关掉再打开还是原来那样,如果不关SW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各个公司有各个公司的做法,既然你们觉得需要分成各个文件夹,就试试这个吧。把文件目录都加到里面去。下回再打开应该就都能够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