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刀盘是什么型号标准

楼主(2013-01-05):
请问一下 各位大侠 我上传的图片中 两把刀 是什么标准的  我想买 不知道型号请各位指点  最好有个表格 方便选型  谢谢!

网友:
有需要联系我 QQ947465887  电话18961166106恽刚

网友(2013-03-11):
这个好像就是我国老厂常用的刀,一般买标准件和刀的都会有买

网友:
老古董啊

网友:
可转位铣刀,量一下直径去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