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W图纸咋样转换成CAXA格式图纸?

楼主(2013-01-05):
SDW图纸咋样转换成CAXA格式图纸?

网友A:
caxa可以打开dwg dxf等格式的,SDW另存即可

网友(点评):
下次文件打开的时候,打开方式选择CAXA就行?谢谢

网友(点评):
我是菜鸟,不得其法,具体步骤讲一下,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xa可以打开dwg dxf等格式的,SDW另存即可

好吧,步骤如下:
1,用solidworks打开工程图,在”文件“下拉菜单中选择”另存为“,在”保存类型“中选择”dwg“或者”dxf“
2,打开用caxa打开即可,CAD更没话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