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塑料件高低温试验表皮脱落——求助

楼主(2013-01-05):
PC视窗测试。PC视窗用螺钉安装在机壳上,机壳密封。测试从室温变到-20,大约一个小时,温度变得很慢,到达-20后,两个小时,然后再从-20变到室温,然后停机一段时间,再从室温到85度,大约要2-3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达到85度。变得很慢,大约30度/小时。测试后视窗外表面出现表层脱落现象。脱落层呈楔形。PC一般使用温度在-25到100度,测试温度在使用温度范围内,却发生了以上损坏。
初步推测可能是由于安装应力引起的,因为以前也用PC视窗,但是没有问题。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一点也不懂,。看不明白

网友:
是不是材料问题?PC视窗是模具成型出来的吗,还是直接用片材切割的?

网友(点评):
模具成型的。不知道与安装应力有没有关系

网友:
那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材料中加了什么添加剂没有?同时检查一下成型的技术参数,成型温度过高或许会产生某些添加剂渗出在表面结层。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是借用件,准备再看一下技术要求

网友:
材料不纯,杂质太多

网友:
试件是经过表面处理的吗还是净PC材料件。表面异样应该跟材料关系不大。

网友(点评):
是借用件,纯PC注塑而成,准备申请重新测试,看看是不是安装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注塑中加了水口料,新旧料化学、物理性能有些区别。

网友:
我觉得是安装应力,另外你安装时有没有用螺纹胶之类,螺纹胶对它有影响的

网友(点评):
有可能,目前还没有新的测试,初步判断应该是,因为是借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