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叶片怎么画

楼主(2013-01-05):
想画一个螺旋推进器,要怎么画出叶片出来?

网友A:
精确的不太好做,做个模型还是可以的
一条直线投影到两个同心的圆柱面,用曲面的通过曲线,形成曲面,再进行加厚,倒圆角,OK
我大概做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的不太好做,做个模型还是可以的
一条直线投影到两个同心的圆柱面,用曲面的通过曲线,形成曲面,再进 ...

非常感谢

网友(2013-06-29):
引用 网友A:
精确的不太好做,做个模型还是可以的
一条直线投影到两个同心的圆柱面,用曲面的通过曲线,形成曲面,再进 ...

2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