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液压缸同步举升系统,请教

楼主(2013-01-05):
想问下如果是并联的话  它具体有哪些优缺点  最好能详细点 我要写技术方案的  谢谢了

网友A:
并联实现同步举升,如果同步要求的比较严,需要加一套机械装置来保证。

网友:
系统、机械、反馈控制三者缺一不可!

网友:
要做到同步,反馈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实现同步举升,如果同步要求的比较严,需要加一套机械装置来保证。

我采用的是用三个高速开关阀并联保证三个液压缸的同步  只是想了解下这样的优缺点  主要是要写在技术方案上

网友(点评):
我觉得同步举升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否需要考虑:开关阀一开一关,引起液压油的冲击,使得举升发生振动。

网友:
同步起来不好弄,延程压力损耗不一样。。。

网友(2013-02-15):
负载不均匀,或受力不均会造成一侧缸内泄

网友:
这个很难做的,要达到很高精度的话必须做好反馈!即使添加同步马达也很难道达到很高的精度的!

网友:
纯液压做,需要做内压平衡,有技术难度的

网友:
你好!可以加一些机械装置实现同步!这有一贴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