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簧槽的标注规范

楼主(2013-01-05):
卡簧槽的标注,最直接的标注方法是标直径,给公差。标宽度,给公差。但这样在图样上标注不明了。
一般是标注1.7X0.4.
请问一下,规范的标注是宽度X深度。还是深度X宽度?

PS:以前,我标注的时候,宽1.7深0.4.师傅说这样不规范(说没有深度这一说法)

网友:
可以做个放大视图表示啊

网友:
一般是标直径和宽度。也可以标宽度和深度,只要没误解就好,没特殊规范。

网友:
我记得规定是宽乘深,不需要另外加字的。

网友:
没有固定规范的吗?

网友:
请查阅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宽度X深度,或者宽度X直径,都是对的

网友:
“PS:以前,我标注的时候,宽1.7深0.4.师傅说这样不规范(说没有深度这一说法)”

按师傅的要求来,不能标深度就标宽1.7直径xxx

网友(2013-11-25):
宽乘深没错

网友(2018-12-27):
想把卡簧这里标注简化点,宽度*φ底径这样标注,可没有依据,来看看你这有没有类似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