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作平行四边形的内切椭圆

楼主(2013-01-05):
如题,画正轴测图时,正方形内的圆投影过去就是平行四边形内的椭圆,这个椭圆怎么作?谢谢!

网友:
貌似图片看不见嘛

网友:
椭圆 >> 中心点 >> 指定轴的端点 >> 指定另一条半轴长度

搞定,收工

网友:
在SW中,随手画上,再限定椭圆与四边相切即可。

楼主:
我的意思是相当于直接手绘,不用软件工具怎么画?

网友:
直接画出来啊。。。

网友A:
手绘就取平行四边形四条边的中点,然后拿圆角尺描吧。。。。个人能力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绘就取平行四边形四条边的中点,然后拿圆角尺描吧。。。。个人能力有限

不是绘画,椭圆总得先确定它的参数吧a,b

网友(2017-02-15):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