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的进排油情况,请教

楼主(2013-01-05):
       由双向轴向柱塞变量泵作为动力源,多作用内曲线径向柱塞马达作为走形轮,构成一个闭式的静液压传动系统。(这是我工作中的一种特种车辆的传动系统)如果车停在坡道上,控制液压泵斜盘的手柄在中位(斜盘处在与柱塞垂直的位置,理论上讲此时的液压泵不吸油不排油),那么当松开刹车(液压马达自带刹车)的时候,车会自动的往坡道下溜。

我想请教大家一下,这个时候多作用内曲线径向柱塞马达处在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它还吸油和排油吗?如果有,是怎么个过程呢?应该和液压泵的浮动不一样吧?

       在我实际的工作中,如果在斜坡上想让车停住,那么必须推动手柄改变斜盘的方向给液压马达反方向供油,当反方向的压力能平衡整个车的冲击时才能停住车。如果假定车往前走液压马达为正转,当我改变了斜盘方向即液压马达供油方向改变,但还未能平衡整个车的时候,车还在往前走,液压马达还是为正转(理想状态下液压马达马上就会改成反方向旋转吧),此时液压马达的进排油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真的没有理解到时怎么回事,望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
用换向阀封闭不行吗?另外还必须有驻车制动器呀!

网友:
不行,你问问力士乐,他们会给你做方案,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自己先顶起!

楼主:
求高手帮我解读一下这个原理图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4629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图解释一下!

网友A:
液压马达不论你是什么结构的都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双缸直排曲轴式结构,当你的手动换向阀在中位,泵的斜盘垂直的时候,泵+管路+马达形成一个闭式循环系统,当刹车打开,车由于重力作用溜坡,推动曲轴旋转,曲轴推动柱塞,此时马达相当于泵,将管路+泵里的油循环开来,没有任何能建立起压力的地方,整车就刹不住了。一般情况下,想通过液压系统来刹车的话,可以在行走马达上集成双向抗衡阀组,当机械刹车打开后,车推曲轴,曲轴推柱塞,但是马达进出口有抗衡阀,就将柱塞和进出口部分的油封住了,建立起压力,顶牢曲轴不动,起到液压刹车效果。当你正向行驶突变反向时,由于机车惯性,马达要克服的不仅仅是机车的启动阻力,还要把机车的正向行驶动能消化掉,这时压力应该是达到最大,系统溢流阀卸荷,泵打出的油顺溢流阀流掉,马达成泵工况,继续正转,从油箱吸油,当这个压力持续一小短时间做功使机车停止时,反向建立压力,驱动机车反向行驶,马达反转。
可能说的不够清楚,细致的加我Q273998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马达不论你是什么结构的都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双缸直排曲轴式结构,当你的手动换向阀在中位,泵的斜盘垂直 ...

非常感谢你!你说当车在下坡溜的时候,因重力原因马达变成泵,和管路+泵构成循环,所以下滑。我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在这个状态的时候,泵的斜盘是垂直于柱塞的,理论上讲,此时泵是不吸油也不排油的,那它不是把油路两边隔断了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不就不能循环了。我有一种理解不知道对不对,也没有人证实过:就是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马达的确是做泵使用,吸油可以靠补泵进行补油,以至于不被拉成管道真空,排油是靠泵和马达自身的泄漏产生的,是这样一个循环。因为我始终认为泵的斜盘在中位的时候油路是被隔断了的!

网友B:
我维修柱塞泵的,你用的是a4vg系列的泵吗?我看到的全液压工程机械如全液压压路机他们马达联在减速机上,减速机是带刹车刹片,有刹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维修柱塞泵的,你用的是a4vg系列的泵吗?我看到的全液压工程机械如全液压压路机他们马达联在减速机上,减 ...

    我用的是SAUER(萨澳)90系列180排量轴向柱塞变量泵,液压马达是芬兰SAMPO黑熊马达BBC02-64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AUER(萨澳)90系列180排量轴向柱塞变量泵,液压马达是芬兰SAMPO黑熊马达BBC02-642.

原来用90R或L180的泵,这泵我修过。你们这个是什么设备?

网友:
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排查一下。第一方面:.行走马达的制动多为弹簧制动,即在制动液压油通入时,解除制动,在液压油泄压后,靠弹簧制动。另一种制动是靠液压油制动,液压油泄压后在弹簧作用下解除制动,以上两种制动液压油工作正好相反,请楼主确定一下所用马达是哪种。第二方面,如果制动液压油没问题,从制动力大小计算一下。

网友(2013-02-14):
加个液控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