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东西怎么加工能防止他变形

楼主(2013-01-05):
这个东西怎么加工能防止变形,表面镀鉻的话,镀鉻厚度一般多少

网友A:
这么小,线切割吧!量大就模具冲吧!材料都没有注明。

网友(点评):
看公差,表面度,呵呵

网友:
激光切割便宜点吧

网友B:
镀铬厚度一般为0.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线切割吧!量大就模具冲吧!材料都没有注明。

就是想你们请教用什么材料才能线切割时不变形或者变形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铬厚度一般为0.05mm

这么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厚啊

0.008mm~0.012

网友(点评):
这个厚度合适,50um太厚了。

网友C:
将工件重叠在一起,增加厚度,再用线切割进行切割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工件重叠在一起,增加厚度,再用线切割进行切割就行了。

有什么不一样吗  压的时候变直了 但是割过之后还是要中间弯的

网友:
将工件重叠在一起,上下面各加一块20MM左右的钢板再用螺丝锁紧,在旁边打穿丝孔进行切割。这样切割成本有点大。也挺麻烦的

网友:
求助,线切割跟电火花有什么区别那? 我网站上有工件 可以线切割加工吗?hbjlyjx.com

网友:
用线切割会比较容易些

网友(2013-02-05):
一般碳素钢就好了啊,3mm厚,公差也蛮大的,线切割不会变形的。

网友(2015-01-20):
楼主。你上面的工件加工好了吗。是怎么加工的。达到要求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割 ,楼主没说什么材料啊?

网友:
看公差,表面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