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式先导溢流阀的购买,请教

楼主(2013-01-05):
各位网友:液压图纸上标明插装式先导溢流阀的调整压力为20bar,28bar,38bar,那么购买该阀是买调节压力为50bar,还是100bar的压力范围的阀也就是DB 6 K2-40/50Y   还是DB 6 K2-40/100Y   可不可以购买调节压力大一级的阀?

网友:
我们一般选最接近溢流阀最大量程的,这样的话调压精度更高些,对于同一规格的阀来说,不同的调压范围,是通过调压弹簧的改变来实现的,因为溢流阀在溢流时有一定的开口度,假设开始时的预紧力是相同的,如果两个阀打开相同的开口,调压范围大的阀的实际调定压力要比调压范围小的调定压力要高。不过差别应该不大,如果是作为调压阀的话,两种应该没什么差别,因为调定压力是根据压力表读数来调整的,如果做安全阀用的话有点我刚才说的区别,不过应该是能用的,影响不大

网友:
请选用50bar的

网友:
嗯选择第一个